求助:差压液位计

楼主(2008-11-25):
谁用过差压液位计?在程序里该怎样编写它的程序?

网友A:
你这样说 好像是你的差压液位计 不只是一个输出似的!

我以前用过  差压液位计 是那种带远传功能的   都是标准的 输出信号   程序处理的方法和温度 、 压力变送器  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