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500与MODBUS的通信协议怎样做?

楼主(2008-11-25):
AB1500与MODBUS的通信协议怎样做?我这里要AB1500和MODBUS通信,请大家赐教

网友A:
1200、1100的都是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不需要编程,1500的在我印象中也是可以的!

网友B(2010-01-08):
对:KingLion 关于

1200、1100的都是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不需要编程,1500的在我印象中也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1500也可以,但是采集过来的地址怎么移到我需要的地址中呢?比如从400001移动到N12:0

网友C:
你可以到AB的网站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下载手册,版本号1762-RM001F-EN-P,该手册附录E中有详细modbus通讯设定说明。

网友D:
首先在硬件配置上的加一块RS232转485的模块*(如1761-NET-AIC),因为1500的通讯口是RS232,其次在rslogix500软件里的通信口设置时就可把MODBUS里的输入保存寄存器和PLC的内部地址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