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大中控不得不说的话

楼主(2008-11-25):
我公司用的是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系统和PIMS系统,,      生产控制用JX-300X DCS系统,     通过PIMS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在局域网上看到生产系统上的各种参数.........................目前这些系统运行还比较稳定。。。 我的工作就是维护这2套系统......................

       针对JX-300X    DCS系统,我要说的, 系统自诊断功能有时侯能够检查出卡件通道坏了,,有时侯就不能了,遇到参数显示不正确,只能通过表计测量信号,,判断卡件是否损坏.........................由于这样,有一次返修的卡件中有的是好的,但是浙大中控没有“忽悠”我们,而是实话实说,,修了几块就说修了几块。。没坏的他们维修人员直接说是好的...................

       至于大家维护其它DCS系统及维修服务情况就不晓得了

网友A:
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卖产品了,要卖服务了!

楼主:
对于他的产品,虽然服务很好...但是我不敢说他的系统"很好"。。。。。。。。。。。。。。。只能说"可以".............

网友B:
我公司也用中控的,质量好,服务好。还有验收单 ,起他公司的未见。

楼主:
浙大控有几套DCS系统,不晓得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反正那个JX-300X 系统  在卡件故障查处方面不是很及时.................其它的没什么不好.................至于有的参数没有变送器,或者现场变送器信号不对,系统自已能诊断出来.......................................

网友C:
我以为你们想说什么,真是的

网友D(2009-06-08):
我公司用的是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系统和PIMS系统。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工程是一流的,工作流程是一流的,但产品是二流的

网友F:
我公司用二甲醚是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系统。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未见异常。

网友G:
服务人员,尤其是销售人员,答应给的技术服务费用,每次都是少给30-50%,更可气的是TMD,有的时候竟然打1折,你TMD投标价格打1折,那么高的价格中标,费用也打1折,算什么啊,真的是狗屁

网友H:
这年头哪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是谁呀?到那都说同样的话。C+V真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