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1

楼主(2008-11-25):
现在有一台东芝VF-S11的变频器,用辅助直流电源通电,上电显示OH且不能复位,按STOP显示CLR,查故障记录

四次都是OH,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09-01-16):
不会吧!模块T1 T2焊一个电阻就好了.10K

网友B:
在模块的T1T和T2之间焊一个1K或1.5K的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