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和温度模块还有温控表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08-11-25):
如题

网友A:
怎么没人回复啊?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B:
因为论坛不是为了懒人而服务的,这些都属于基本常识,而且可以在任何一本书上查到,就好像问饭、菜、汤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在网上看了一通绕的我头昏目眩的

举手之劳而已为何。。。。

网友C(2009-03-15):
我对楼主说的温度模块的概念还是不太清楚,如果是指的plc系统的温度控制功能模块的话,那显然与温度变送器、温控表不是一回事!温度检测元件是实时检测温度信息的,该信息传递给温度变送器,经过温度变送器转换和处理后,输出关于被测对象温度的标准电气信号(如0--10v直流电压信号,或者4-20ma电流信号等)一般对于仪表温度控制系统来说,此标准信号是送到温控表,经温控表比较、运算后形成输出控制量信号给放大器或直接给执行器。至于温度控制模块,假如想前面说的那种情况,就其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看,那约等于温控表。但还有些所谓温度控制pwm模块,用于电加热器控制,其实是辅助控制执行器的模块

网友D:
基本上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E:
温度变送器是说讲温度的阻值变成4-20MA的信号

温度模块没听说过

温度控制器 是说讲温度控制在设定的范围内的  当温度值大于或者低于你所设定的值时  温度控制器会在第一时间内去控制加热的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