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反馈问题

楼主(2008-11-25):
恒压供水的反馈信号是0-10V,有的工程师说接这种反馈信号应该在变频器反馈端口的0电位端和10伏电压端串一个电阻,要不要串呢?串上了好像信号就不对了。谢谢大侠

网友A:
haha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没见过串电阻的。

网友A:
我见的一般都是直接接在0电位点和反馈端上

楼主:
富士的P11和F1S的

网友B:
你反馈信号都是0—10V就不用了啊,串上要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