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指令如何规划?

楼主(2008-11-25):
  我是一名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在数控PLC中是如何规划M指令的?如CNC中假设M8是喷切削液的指令,M6是换刀指令,当CNC执行到这两个指令的时候,会给PLC一个什么特定的信号吗?谢谢!

网友A:
一般的来说,M0M1M2M30M98M99都是各种系统都共同的,也是系统指定的,不可以由用户定义的。而且一般约定俗成M3M4M5M6M7M8M9M10M11M13M14功能都是一样的,打个比方M3在三菱里是主轴正转,在FANUC里也是主轴正转,在西门子里也是一样,虽然也可以把M3定义成喷水或者开除屑机,但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除此之外定义就不是那么严谨了,我看过很多个版本的PLC,里面的M代码五花八门,所以一般机床厂家会给一个M代码的列表,最好照着上面的用,不要照以前的习惯,说不准会出什么问题。

另外在读到这些M代码时,不同系统的在处理时也会稍有不同,比如FANUC是在F789里体现,而三菱是在R20里体现。

网友B:
FANUC     DECB功能指令MF信号,M6换刀要调用宏程序O9001  参数6071设定。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C:
数控中的那几个M是有指定的含义的

和PLC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D:
m129

m128

是什么意识

网友E(2008-12-25):
你去查找一下数控系统里面已经定义过的M就按照原来的定义设置,其它功能自己开辟M代码区域。R继电器区里面找。

网友F:
是的,M代码除了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也没有严格标准。

网友F:
我觉得现在数控应该引入标签概念。这样编程就没那么复杂了,GM代码早晚被废止。

网友G:
我觉得现在数控应该引入标签概念------请教老雅标签概念是怎么回事?是否可以就数控编程代码开个专题,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H:
关于数控系统中的M使用和定义,最好去查阅使用说明书,各个厂家对指令中M的定义都不同,还有数据D的使用,有些是系统特殊定义的M和D有些是用户指定的,建议楼主详细看看指令说明书。

网友I:
数控系统,http://www.minyantech.com

1:数控部分--就是产生G M N 指令的.

2:PLC部分--逻辑控制.

数控部分你只要告它你的系统参数,.你不能把慨念搞混,

网友J:
不同牌机床M规定一般不一样的,不过又的M是原始程序里就有的

网友K(2009-05-02):
楼主,你好啊!!真是太巧了,我们现在好像在同一个网吧上网!!

网友K:
你好,我们现在好像在同一个网吧上网,我能加你的QQ吗?

网友K:
我能加你的QQ号吗?我的QQ是475244277

网友K:
那个声音是我故意搞出来的,你加我QQ好不???

网友K:
请问一模具工为号是怎样顶义的??

网友K:
请问一模具工为号是怎样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