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TD900怪问题,望各位帮个忙

楼主(2008-11-25):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个TD900-4T0015G, 测量没输出,怀疑驱动部分有问题,测试后发现,上桥3路驱动A3120的8脚对5脚没电,但用8脚对PC7(A3120)的5脚却有电压. 这样就怀疑到上桥驱动可能存在断路,但查了很久,就是没发现有问题,而且尝试换了一路驱动的贴片什么的,还是没解决,现在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其实分析了半天,就是没看出来驱动部分A3120的24V电源是怎么上来的.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看看R13是不是好的   变频器维修QQ群74292753   希望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你看模块是不是好的,模块坏了也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两位,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模块坏了,结果换了个,还是不行,R13我看是好的,有点郁闷了

楼主:
有个朋友说情况和我的差不多,不过他的是只有一路没电,另两路都有电。比较郁闷,而且他说他那路的所有件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此类情况的。还望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有点郁闷了

网友C:
那你检查一下驱动电压的情况,看如何,

网友C:
还有驱动光耦更换一个试一试,看如何

楼主:
光耦换过了,没问题。现在就是感觉24V电的负极有断路。但实际测量还都是好的,A3120的8脚和5脚就是构不成24V电压

网友D:
24V是从模块输出端上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