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生命安全刻不容缓!

楼主(2008-11-25):
“防电墙”的安装仍存在安全隐患!
所谓“防电墙”的理论依据是:水也是有电阻的这一特性。针对这一特性而采用一小段的塑料软管绝缘材料安装于出水口的前端,以此来控制用电的环境带电的安全隐患。这样虽能保障出水处热水用电的安全,但应该注意的是:混水阀冷水还是照样处在环境带电之中,所以还是很难保证绝对的用电安全。

“外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外部的外壳、混水阀、喷头、软管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确保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然而喷头、软管自身属塑料绝缘体,在此,除了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外实属多此一举,更无其它意义。对外壳、混水阀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无外乎是对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这与防电墙的所属内容毫无关联),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环境中带电且直接与混水阀之间并无加入了防电墙功能的处理,所以说“防电墙”只是处理了出水处热水的用电安全,却留下了混水阀冷水安全的隐患!因此,现有的“防电墙”的安装是无意义的!
附:“隔电墙”(水电阻衰减隔离法)原理图
  隔电墙装置的作用:
  1、隔绝加热内胆中因发热管漏电致使水中带电的电流。
  2、隔离因地线带电或水管带电而对淋浴者带来的伤害。
  防电墙技术是对热水器管路设计技术、原材料技术、电气阻尼技术等多种技术的整合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的热水器安全专利技术,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内部的加热管、镁棒、温控器等零部件的选用、安装都采用特别的绝缘处理,确保水中的电不会外漏;外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外部的外壳、混水阀、喷头、软管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确保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管路的防电设计热水器的管路在选材上采用了专用配方的原材料,管路的结构设计上应用了阻尼技术,即使热水器中的水带电;也能保证人的洗浴安全。

防电墙技术能做到用电的绝对安全吗?我的回答:否!所谓“防电墙”的理论依据是:水也是有电阻的这一特性。针对这一特性而采用一小段的塑料软管绝缘材料安装于进出水口的前端,以此来控制用电的环境带电的安全隐患。这样虽能保障出水处热水用电的安全,但应该注意的是混水阀冷水还是照样处在环境带电之中,所以还是很难保证绝对的用电安全。
“外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外部的外壳、混水阀、喷头、软管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确保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其中,喷头、软管自身属塑料绝缘体,在此,除了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外实属多此一举,更无其它意义。对外壳、混水阀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无外乎是对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这与防电墙的所属内容毫无关联),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环境中带电且直接与混水阀之间并无加入了防电墙功能的处理,所以说“防电墙”只是处理了出水处热水的用电安全,却留下了混水阀冷水安全的隐患!
浏览网址:http://ljsdg20.home.news.cn/

楼主(2009-01-29):
迎新年赠对联再赠总裁罗伯特.奥图尔阁下对联一幅:
上联:开放式多路供水无忧无虑于人消灾益寿延年年年叫绝绝处逢生
下联:美国艾欧史密斯视而不见玩忽职守不务正业日日担忧忧心忡忡
横批:生命之光

请看:A.O电死人啦!!!
A.O.史密斯热水器无锡电死人,厂家出38万私了
8月9日晚9点30分左右,家住永胜新村的陆某,开启热水器准备洗澡时,突然触电,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20分钟后,陆姓男子被送到了无锡市急救中心,虽然医生经过紧张抢救,但还是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家属说,事发时他正在家中的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洗澡。
  丁女士家的电热水器是今年3月份刚刚购买安装的。有人用测电笔对这台热水器进行检测,果然发现热水器上许多地方都带电,更令人惊奇的是,拔掉热水器电源插头时,这些水管上就没有电,而重新插上电源插头时,连厨房间里的水龙头上都带电。10日上午,热水器修理人员赶到丁女士家,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连接热水器的插座电路存在问题,接地线竟然带电了。
  按道理,接地线是不应该有电的,丁女士希望电力专家能来作进一步检查,以搞清楚丈夫触电身亡的真正原因。(孙流国)
供稿单位:无锡广电?新闻综合频道
来源:http://tv.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772283&extra=&page=4
参考网页:http://club.pchome.net/topic_15_186_250168__.html
赠总裁罗伯特.奥图尔阁下对联一幅:
上联:金圭内胆创百年辉煌
下联:开放式多路供水将永远灿烂
横幅:如虎添翼!
(注:由于本人有点抠门,生怕白白送人而总想使对方也能赠送点什么东西致使此对联留存残缺。其实,A.O.史密斯也并非那么十分地吝啬,并且非常慷慨地送给了我很多的笑脸,不好意思之下还是强留下了这三个笑着十分“灿烂”的脸谱,终于使于下此联完整!在此深表谢意!)
上联:金圭内胆创百年辉煌笑笑笑
下联:开放式多路供水将永远灿烂
横幅:如虎添翼!
(注:此联由A.O.史密斯共同创作!)来源:http://bbs.people.com.cn/forumSearch.do?user=ljsdg2009&ut=1

楼主(2009-05-01):
哀哉!美国A.O.史密斯宁可玩“核心专利三变其脸”,却难于接受“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的捐赠。

核心专利三变其脸,A.O史密斯忽悠有“方”

作者:李倩 2006年06月29日 10:32 来源:中国电子报

--------------------------------------------------------------------------------
A.O史密斯热水器出问题了。一段时间以来业内风传这条消息,起初记者不敢置信,因为一直自诩专注做热水器的A.O史密斯在中国市场有着前三名的好成绩,即便出什么问题,估计也是产品方面的某个小缺陷,但令记者惊讶的是,问题的症结竟然在A.O史密斯近几年来洋洋自得的金圭内胆专利号上。电热水器的质量和生命周期都以内胆为主,A.O史密斯却在这一核心部件宣传上做手脚。A.O史密斯怎么了?

月余两改专利宣传单

A.O史密斯事件起因是4月底在《北京晨报》上刊登的一篇《电热水器的几大骗术,阿里斯顿教您识别》文章中,曝光某美国热水器品牌在国内广泛宣传的(U SA ) 09/686,288专利号,在美国专利局网站上根本不存在。而(U SA ) 09/686 ,288专利号,正是A.O史密斯宣传多年的核心技术:金圭特护系统的专利号码。

后来该消息曾一度没有了下文,但在6月中下旬又死灰复燃。记者致电A.O史密斯相关负责人,却称:“这是竞争对手在恶搞A.O史密斯,因为A.O史密斯的市场份额目前上升至第一位。A.O史密斯对宣传手册的更改很正常。”

那么,中国热水器市场竞争格局又是什么样子呢?据中怡康今年1月-5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尔以33.34%的零售量份额和30.37%的零售额份额高居第一位;A.O史密斯则以20.32%、26.17%居第二位;阿里斯顿以12.10%、12.55%居第三位。并不像A.O史密斯所说是因市场份额上升至第一位引来的祸端。

据了解,从2005年3月,A.O史密斯从第一次宣传自己的金圭技术开始,直到2006年5月,他们的宣传彩页上标注的金圭专利号一直是“金圭专利号:(U SA ) 0 9/686 ,288”。但之后悄然出现了变化:先是在5月份更改为“金圭专利号: US2003/0082306 A1 ,2070368 ,2039178 ,2004632 ”;随后在6月份又变成了“美国专利号: US6.303.183. B1 ”。

短短月余时间,A.O史密斯先后对核心技术专利号进行了两次更改,到底意欲为何?据了解,即便是在美国获得一项专利也需要至少一年半的时间,而史密斯在5月份更改的专利号中,新的4个号码其中3个专利号是1937年前申请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专利有效期都为20年。也就是说,其中三个专利号是1937年前申请的,已经过了有效期。剩下的一个是过了公示期却并没有成为专利的号码。

过火宣传弄巧成拙

记者注意到A.O史密斯以往的宣传单这样赫然地写着:“众所周知,金圭内胆是A.O史密斯热水器的核心专利技术(专利号:(USA)09/686,288),具有超强的防腐抗垢能力,在美国曾经创造了一台热水器使用52年的行业奇迹。”

A.O史密斯一直宣称“专注”是其最大的法宝,与其他涉足各个领域的家电品牌相比,A.O史密斯更精专于一个领域,致力于做“美国热水专家”。再让我们看看A.O史密斯热水器的价格。中怡康今年1月-5月统计数据显示,A.O史密斯电热水器的均价为1557元/台,远高于海尔的1101元/台和阿里斯顿的1254元/台。所谓的核心专利似乎是支撑高价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A.O史密斯的宣传广告都把内胆说成什么“金圭内胆”,其他别的厂家还有诸如“高釉包钢内胆”、“钛金内胆”、“不锈钢内胆”、“搪瓷内胆”、“钢制瓷釉内胆”、“金瓷内胆”等宣传。

但专家指出,内胆大致分为三种:第一代电热水器内胆是镀锌板内胆,保护层只有0.6毫米,内胆形成后不作防锈处理,易生锈,结水垢,寿命短,目前市场上这种内胆已很少见到。

第二代电热水器内胆是不锈钢内胆,这种内胆材质好、不易生锈,但最大隐患是“焊缝”。虚焊部分出厂前无法检验。有些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用的不锈钢也很薄,使内胆承受压力下降,影响了使用寿命。

第三代内胆是搪瓷内胆,属高新技术含量产品。内胆表面搪瓷为金属材料,既不生锈,也无水垢,这种内胆有多种称法,有的叫“格拉斯”,有的叫“石英瓷釉”,有的称“高釉包钢”,都属同一类东西,它的作用都是为了增加防腐性、密封性、耐压性。

之所以市场上有不同名称的内胆宣传,其实都是内胆涂层不同导致厂家名称复杂化的结果。厂家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产品起个名称以区别于别的产品。只是A.O史密斯似乎走得更为彻底一些,干脆使用了专利号。

有必要向用户做出解释

尽管A.O史密斯在中国电热水器的市场份额一直占据前三位,但针对同一技术的三个不同专利号,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猫腻。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李顺德表示,中国对某公司就某项技术宣称拥有国外专利号,一般没有审查的程序,只能是有需要的企业或者个人自己进行检索核实。

根据今年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2007 年)》,今明两年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严厉打击涉及诈骗的专利行为”。因此,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出发,A.O史密斯都必要对自己这一行为进行解释了。

但A.O史密斯相关负责人却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他们的产品和技术不存在任何问题,不存在解释和道歉一说。但业内人士指出,无论事实情况如何,A.O史密斯都应该面向A.O史密斯热水器用户做出解释,即便是为了澄清事实。因为这涉及到A.O史密斯在中国市场的诚信问题,更涉及到其在以后中国市场的发展问题。
来源:http://media.ccidnet.com/art/3083/20060629/591907_1.html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jsp?id=62383494
冷落“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是美国A.O.史密斯的“聪明”之举还是蠢之无赖?

楼主(2009-06-13):
海尔的骄傲也是我沈顺坤的骄傲!
中国家电企业改写国际标准 海尔防电墙技术 让全球受益
海尔凭借其热水器产品研发的专利防电墙技术成为改写国际标准的中国家电企业。记者近日从从国家标准委员会了解到,由海尔集团发起申请的防电墙技术提案,已顺利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61大会一系列的审定程序,将被正式写入《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储水式电热水器的特殊要求》(IEC60335-2-21)的最新版本中。
  本报撰文王若宇

  修改新标准明年发布

  海尔热水器防电墙技术是为中国目前不安全的用电环境研发的,该技术使得产品不仅可以在热水器内部零部件漏电的时候起到保护作用,在地线带电、水管带电等环境带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效的分解电压,使得人体承受的电压仅在12V绝对安全电压以下,确保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据国家标准委员会马德军秘书长介绍,今年5月,国际电工委员会曾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了防电墙热水器国际标准提案答辩会。会上,中国国家委员会代表针对欧美等诸多国家代表的意见进行了阐释。基于各方意见,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61)正式作出决定:由中国提出的标准提案适合于应用到具有类似接地情况不良的国家。此外,在《特殊要求》(IEC60335-2-21)最新版本的第13.2条款中将特别注明:对于中国等接地情况不良的国家,应该进行额外的泄露电流测试。

  《特殊要求》(IEC60335-2-21)最新版本将于2008年下半年进入到国际标准最终草案(FDIS)阶段,并将于2008年底左右发布。国家标准委员会马德军秘书长说:“这意味着海尔防电墙技术提案已通过了国际标准委员会的全部审核程序,将改写国际标准”。

  全球用户洗澡更安全

  “在赫尔辛基会议上,防电墙技术提案得到了参会代表的一致认同,认为这个技术完全能够解决用电环境不良的国家的用电安全问题。”海尔热水器开发部王任华部长告诉记者。从2003年首次提案开始,防电墙技术就赢得了众多专家的认同,2005年,为推动防电墙技术尽快写入国际标准,解决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普遍面临的环境带电问题,国际电工委员会(TC61)主席DEREKJOHNS先生曾两次造访海尔。

  国家标准委员会马德军秘书长表示,“与我国相似,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在使用热水器时,都会面临环境带电造成的安全隐患。因此,2008年防电墙标准提案写入新版国际标准后,将为全球数十亿普通用户带来更安全的洗浴体验”。

  有专家表示,防电墙技术提案成功写入国际标准,将为海尔热水器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良好的契机。对此,海尔热水器负责人表示,此次防电墙技术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充分说明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http://bbs.people.com.cn/forumSearch.do?user=shenkun&ut=1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jsp?id=65255118

楼主(2009-07-17):
怪哉!当“孩儿”出世时其“母”却难产于腹中!
《悲情捐赠.爱的境界》
“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追求,也将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但是,爱是需要能量的,爱的真正意义而在于奉献!只有爱心并无贡献之能力只能称其是同情心,而本人也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但是,有一项所谓自认为是具有十分价值意义的技术发明,内心很想捐献给国家为灾区作点贡献(这也正体现出了中国的赈灾活动乃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感人景象!),因始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乃至于现今仍然无人理睬。然而,献爱心本应是做人的权力,而爱是永恒的!

《上苍的使者》
天生我才必有用,金子何处不闪光!
一项惊世的创举、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发明--《无线遥控全自动自控闸阀、混水阀同步装置》的研制成功,标致着热水器制造行业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且将是一个永久的里程碑!它不仅能实现“开放式多路供水”,还能使所有供水处只见出水而不见水阀,达到完美使用空间。

我们说一种优质产品首先必须得解决做到安全、节能、环保以及使用寿命的问题,而热水器就显得特别更重要。

关于热水器的安全---“防电墙”!为了解决环境中带电而给人们带来威胁生命安全的问题而设计了“防电墙”,遗憾的是因“防电墙”的设计与安装中却仍存在着安全隐患。所谓“防电墙”的理论依据水也是有电阻的这一特性,针对这一特性而采用一小段的塑料软管绝缘材料安装于热水器进出水口的前端,以此来控制环境中带电的安全隐患。殊不知这样虽能保障出水处热水用电的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混水阀冷水还是照样处在环境带电之中(也就是指环境中带电且直接与混水阀之间并无加入了防电墙功能的处理),由于“防电墙”只是处理了出水处热水的用电安全,却依然留下了混水阀冷水的安全隐患,因而“防电墙”的安装并无实际的意义。如需总结热水器现所存在着一系例的问题似乎仅仅只需用一句话就能归纳:即是由多余无用的水压所致!然而“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的主要功能就是能消除多余无用的压力乃至于使热水器能做到“完美无缺”以至于使整个供水系统的所有选材能实现全塑,再结合由无线遥控控制才能确保使用者的绝对安全。

如果说仅用一项技术发明(注:“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需有待最后的认证。)就能解决其两项“世界标准”即:“防电墙”安全标准的安装与热水器内胆承压标准的问题,这能不算是一奇迹吗?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而赋予对联一副:
上联:智者多虑万无一失
下联:悲情捐赠珍爱生命
橫批:爱的境界
浏览网址:http://ljsdg20.home.news.cn/

后语:综上所述,“防电墙”技术是利用水也是有电阻这一原理而采用一小段绝缘塑料软管来达到安全目的。该技术由于“孕期”的不足属先天性“营养不良”的“早产儿”,由于自身的“残疾”而并无实际的意义可言(以现今具备防电墙的热水器照样出现电死人的案例为证:参考网页http://video.sina.com.cn/news/s/v/2008-10-09/151923230.shtml http://homea.people.com.cn/GB/7791814.html);如采用开放式的水压供水就能使整体供水系统实现全塑,也只有供水系统全塑才能实现热水器使用的绝对安全,而并非只是在进出水口处安插一小段绝缘体所能做得到的。实践告知人们科学不会是因人们的意志而转移,也并非是可以人为地违背规律而去制订什么标准来达到其目的;“开放式多路供水”也决不会因强行“保胎”而难于面世。对于这违背“人性”的“接生婆”还是任由世人去评说吧!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2040430&page=1#pid26962004

网友A(2009-12-17):
无奈的捐赠
尊敬的鞠平先生:
啊哈!时间又这么过去了十八天,只不过还是如此老样的在“耍骄”罢了!唉!或许又只是这十八天呢,不也是就象这样“悠悠忽忽”地耍弄了整整六年宝贵的时间吗?当然,您也是心知肚明这一“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实际也就成了“专为”A.O.史密斯而设计的了,除了你们还有谁又能“够格”象这样地撒骄?在中国这么广阔的土地上,可不知就在这同行中那些数百家的企业却都是这样清一色地置若罔闻、置身事外而真是耐人寻味呀!我想,还不就是那些鼠目寸光、不思进取之辈才致使这一行业中你们“老大受宠”的原因所在?这不也就是A.O.史密斯的荣幸?仅仅如此而已啊!当然,也正是有您们的“撒娇”才有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希望呢!

按照你鞠平的要求沈顺坤我一一如实的给以回复,不成想这其中一定又是有些什么“不尽如人意”之隐情才又引发了这样的“耍骄”了吧?那么,为了避免再产生这些不必要的“误解”,也就让该技术的捐赠中所有的一切权力将全由贵公司来安排定夺还不行吗?那时,我一切无不听命事从于其中。这样即不就可避免再出现类似“静观默察”而随之佯装成不闻不问之态了吧?至于什么“有何要求希望你能明说,我这个人就是个直肠子,不会绕弯子,再次麻烦你直说,不要引起误会。还是那句话,有何要求,要我怎么做,请明说,没有必要洋洋洒洒一大篇。拜托,谢谢!”等等如此这般,难道还是我沈顺坤在出尔反尔?难道我们之间真还难能以诚相待?相互间的“承诺”难道还可以象这样自食其言而言而无信吗?如此这样唾手可得,且益人利己之幸事也怎能就这样偃旗息鼓、弃而舍之、舍而弃之呢?不得已还须恳求鞠平先生您尽可能得“手下留点情”吧,也不必要再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如此这般的点我“死穴”及如此“撒骄”了吧!?然而,沈顺坤所感兴趣的则必须再次地重申并着重强调:此技术可在无任何影响到现在热水器正常使用的状态下而实现开放式的水压达到多路供水之目的。贵公司对此技术如还有什么更特殊具体的技术要求只需提出,沈顺坤我尽可满足。一言九鼎,勿需置疑!
有对联为证:
上联:金硅内胆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下联:低压多路供水万变不离其中
横批:变中取胜
沈顺坤于2009年10月30日

尊敬的沈先生:您好!

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开放式多路供水”大概是个什么发明,如何使用与热水器。所以还是想您能不吝赐教,在你觉得可以的范围内稍稍的透露一点。再者你不是愿意技术捐赠,那我就大胆的认为是无偿的了。有何要求希望你能明说。

还是那句话,有何要求,要我怎么做,请明说,没有必要洋洋洒洒一大篇。

拜托,否则我没有时间再回复你。谢谢!

鞠平于2009年10月3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2397b0100fjyd.html

美好的事儿并不是年年都能有!

致A.O.史密斯美国总部:
既然贵公司对于无偿捐赠“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不怎么感兴趣,那么沈顺坤愿作如下建议:为了全面顾及贵公司的利益及“颜面”,可否将“收购”沈顺坤纳入A.O.史密斯其成为贵公司旗下的一员。这样,即可让该技术的发明专利权既属于职务发明本应归贵公司所有,然而“专利”发明人仍然属于沈顺坤其本人,不知贵公司意下如何?

由于以上的建议还不能如你们的意,那么还得再次重申并强调在这六年的时间里用我那苦口婆心的劝告甚至于“哀求”你们接受该技术的捐赠中,仅而只想得到其中的一点点成就与荣誉感你们都想占有去?还请留下我的这一点点,就留这一点点行吗?发发慈悲吧!!!这也就是我唯一的要求,说的还不明白吗?倒是我要请问您们到底要我怎样做才能如你们的意?是否要求我必须做到不留名姓与沈顺坤尽毫无关联直接地将技术全盘通过邮件寄发给你们?这样做其实也并不是不可行;那么,只要你们能做到向世人宣称并告知“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是由中国人所无偿捐赠的即可。

试问: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将这“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拒之门外呢?(除非你们改行离开热水器制造行业)拜托你请一定要丢掉(实际上也做到了)那些什么“否则我没有时间再回复你”这样难听的警告行为吧!

在临送走2009年与即将迎來2010年到来之际,沈顺坤赠送最后一句话:美好的事儿并不是年年都能有,过了这个村沒了这个店!
沈顺坤2009年12月16日于武汉
http://blog.cctv.com/?action-viewspace-itemid-72549

网友A(2010-01-31):
见证--“开放式多路供水”的技术难度应大于人类上天!
所谓开放式供水则就是以低水压或者说只是用必须的水压供水。象这样的供水方式既能得以实现整个供水系统的全塑,以确保在使用热水器方面提供了根本切实可靠的安全保障,并轻而易举彻底地防范了因“环境带电”所造成安全隐患的问题。然而美中不足,因受局限性仅而只能单独提供一处供水,最终,由于不适应社会的需求所被淘汰。那么,也只有真正能实现“开放式多路供水”才能趋向于致使热水器达到以完美无缺地服务于人!
人类要想上天简单地只从鸟儿身上就能得以启发,也只需采用模仿鸟儿翅膀的形态而制作成滑翔机即可实现人上天。然而“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哪怕已有“三阀同步”的理论依据,在以热水器制造行业为首的“巨头”美国A.O.史密斯作典型为代表,仅耗费用时就超长达六年之久的“苦心”研究于至今,却仍然尽毫无头绪地终归一筹莫展,乃至于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状态足可以令人十分怜悯的地步;当然,其中不乏其人也有怀疑与否定该技术所存在的可能性,极力地判定并声称其提示此技术之人必定就是一“精神病”或一“科妄”与“狂人”之评说。可见,从中更能解读出这一“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的难度是何等地深不可测及如其不然这般地不可思议!
来自一个网友的建议:
“别太自以为是!
   老兄,咱有本事哪儿不能用啊?干嘛非要缠着史密斯呀?去海尔呀,看人家要你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那么大本事,就应该他们来找你呀!”
  http://tieba.baidu.com/f?kz=514476134
综合众多网友反馈的意见有如下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非要缠着A.O.史密斯?
为什么不去申请“专利”?
“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为什么会致使沈顺坤“狂妄自大”等等的问题。
关于专利的问题仅以“防电墙”为例:
“防电墙”的前身叫“隔电墙”。首先由深圳明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早在1993年就申请了电热水器有关“隔电墙”技术的专利权,并于1996年再次申请了相关专利。此专利权呈与海尔经历了一场精彩激烈地专利之争,终归以海尔落败由明佳得胜告终。事后,海尔不甘示弱地精心策化,心急如焚、冥思苦想地终于在电脑的“防火墙”功能中(自称灵感发现)受到启发,心喜若狂、迫不急待、津津乐道地将“隔电墙”更名演变为“防电墙”仅为一字之差而已。之后,又以无比神通广大之能力力推“防电墙”列为国际标准,实乃为中国人争来光彩!(注:不正是防电墙国际标准将实现零突破这一难得的“美誉”而致使沈顺坤为持有“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而“狂妄自大”的根源所在吗!)
那么,“隔电墙”到底能具有哪些实际的功能呢?“隔电墙”是依据水也是有电阻的这一原理,在热水器内胆的进出水口的前后两端,装上经设计而采用适当粗细、长短的塑料软管形成一定的电阻来限制电流外流,此举在防止内胆中因电加热漏电,电流被阻隔于内胆之中确能见此功效,所称之为“隔电墙”乃实属名副其实。因而“隔电墙”将无可非议。然而,如别有用心牵强地硬将“隔电墙”改称为“防电墙”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试问:“防电墙”能防什么电?海尔想入非非、大言不惭地尽敢称之“防电墙”的主要功能为解决或防止因环境中带电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下面就有必要弄清环境带电是怎样形成的,又该怎样预防?
据分析与调查:
“窃电”!
窃电才是形成中国普遍都存在着“环境带电”主要的根源所在。概括地讲,只需将电表的两根进线反接,在不进行其它的动作时电表的计量照样可正常不误,如另接一地线时就大不一样了,在这样的线路中,所有的用电电表将不能作计量。为了方便,那么自来水管自然也就成为了最佳的首选。由于自来水管不是一个十分良好的导体,加上又有以不用计费的用电,用电量自然而然也就会很大,当用电电流加大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人体的电阻远远小于水管的电阻之下,(电流和水流同有一个共性即:阻力越小流量越大。)特别当在沐浴洗澡身体遇水时人体便成了一个良好的导体,这时大量的电流从人体中分流而过,致使而导致悲惨的伤亡事故发生。由于“隔电墙”只能阻隔热水器内胆内的漏电电流外流,如不存在着环境中带电的问题,哪怕在安全接地线失效的状态下也不会出现什么样地危险性。換句话说“隔电墙”在不存在环境带电的前提下可以免去一个安全接地线的过程而照样也能安全的使用热水器。但是,当遇到环境中带电的问题发生时,反而相反地提供了更大不利的安全隐患,此时的“隔电墙”阻隔了不该阻隔的电流,使得一个本可以通过安全接地线能分流的电流而驱使它流向人体造成不应的伤害,这也就是装上了“防电墙”照样而电死人的根源所在!问题非常已就明朗化,只需有一根安全可靠的接地线(俗称“生命线”)足以就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将这一“生命线”接在水管之上即可解除环境中带电;或者使用塑料绝缘水管更加万无一失!
赋打油诗一首:
大鱼欺小鱼明佳威武不屈称好汉
隔电墙变防电墙霸主之流赞强项
张冠李戴显原形巧取豪夺伤天理
科技岂能玩游戏偷梁换柱命遭殃
开放式多路供水彰显生命之保障
对联颂:
上联:张冠李戴行江湖啼笑皆非赞歌颂
下联:偷天换日闯天下身败名裂凯旋归
横批:以耻为荣
“老兄,咱有本事哪儿不能用啊?干嘛非要缠着史密斯呀?去海尔呀,看人家要你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那么大本事,就应该他们来找你呀!”
时至今日终于感悟岀语句中那深刻的暗示:
你真有本事又能怎样?只要你肯出手,海尔一定将会随踵而至,还何愁它不找你来;鬼才会去相信A.O.史密斯以其用那口若悬河的吹嘘和那些口是心非诱人的广告语,而只有象你这样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地非要“死乞白赖”地缠着“史密斯”不放,故此被落得个“自讨没趣”的下场。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金子何处不闪光!时过六年有余,而信念难动摇--“开放式多路供水”定将产生于美国A.O.史密斯!”乃真是一个瞧见棺材难掉泪的“痴心汉”也!
此语如雷灌耳使人恍然大悟好似如梦初醒啊!原来A.O.史密斯名过其实其真实身份而只不过是一个“广告商”而已呀!难怪人家“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开放式多路供水”大概是个什么发明,如何使用与热水器。所以还是想您能不吝赐教,在你觉得可以的范围内稍稍的透露一点。再者你不是愿意技术捐赠,那我就大胆的认为是无偿的了。有何要求希望你能明说。还是那句话,有何要求,要我怎么做,请明说,没有必要洋洋洒洒一大篇。拜托,(欠交服务费者免谈)否则我没有时间再回复你。谢谢!鞠平”“广告公司”非常宛转地说得十分再明白不过了。天知也!由一个“广告费”的问题尽花去我六年多宝贵的时间令人宛然在目,简直太不值得了,无奈!还得敬请“苍天”饶恕我的愚钝吧!
有诗为证:
科技创新世界新时代不兴苦百姓
英雄时代造英雄谋事在人天意定
上苍使者沈顺坤天意重任责在肩
天意难违岂能违逆天而行遭天谴
一失策成千古恨千夫所指留骂名
天生我才必有用金子何处不闪光
人间自有公道在拨开乌云是青天
开放式多路供水乐享生活每一天
时逢世人皆昏睡瞧见棺材难掉泪
不到长城非好汉送君西去万年归
君游西时天失色使者回归世界新
http://bbs.people.com.cn/forumSearch.do?user=shenkun&u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