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三菱plcFX2N-48MR配带一个模块FX2N-2AD 可以用欧姆龙的什么型号代替?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PM2A-60CDR-A    配   CPM1A-AD041    不仅 多了12点基本IO, 还多了2路AD .

网友B:
看具体的程序指令了 呵呵!

网友C:
CP1H-XA40的PLC,输入24点,输出16点,不需要加模拟量模块自带4路输入2路输出。主要你看输入输出点够不够。

网友D:
只要根据你的工艺来选型就好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