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2AD的2A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5):
三菱PLCFX2N-2AD的2A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模拟量转数字量,2通道

网友B:
模拟量、数字量两个英文的开头字母

网友C:
就是2路模拟量输入的模块

网友D:
FX2N系列2路模拟量转数字量输入模块

网友E:
有两个模拟量输入通道

网友F:
FX系列用的2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G:
意思是有两路模数通道。

网友H: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2路模拟量转数字量输入模块。

网友I:
解释的比较清楚啊

网友J:
2路模拟量转数字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