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的程序,我脑袋很乱想不出来啊,帮帮忙呗!

楼主(2008-11-25):
有这样一个问题,脑袋很乱想不出来,求大家帮我想想,

说有一个输出点I0.0当第一次I0.0有信号的时候输出Q0.0,当这个信号消失后Q0.0消失.

第二次I0.0有信号的时候输出Q0.1当这个信号消失后Q0.1也消失.

网友A:
双稳态?好象软件很多都自带这个功能了.

网友B:
雷同单按钮起停的

网友C:
简单想了下,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尝试下

ld i0.0

eu

ld q0.1

ed

ctu  c10,2

ld i0.0

an c10

o  q0.0

ld i0.0

a  c10

o  q0.1

网友D:
当第一次I0.0有信号的时候输出Q0.0,当这个信号消失后Q0.0消失.
当第二次I0.0有信号的时候输出Q0.1,当这个信号消失后Q0.1也消失.

类似单按钮启动、停止。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递加的方法,并将结果与输入信号相与就是,  不知对不对

网友F:
A I0.0

FP M0.0

L MW10

L 1

+I

T MW10

L 3

>I

JCN L00

L 1

T MW10

L00: A I0.0

A(
L MW10

L 1

==I

)

= Q0.0

A I0.0

A(

L MW10

L2

==I

)

= Q0.1

网友G:
LD  X001

ANI  M1

OUT  Y001

LD    X001

AND  M1

OUT  Y001

LDF   X001

AND  M1

RST   M1

LDF  X001

ANI   M1

SET  M1

网友H:
用移位指令,(晕,还要我写够10个字才能发)

网友I:
呵呵,反正根据你的逻辑,你自己写啊,

网友J:
刚开始学习西门子,感觉可以用顺序控制指令。

网友K:
晕,最简单的就是用个计数器

楼主:
我想的也是计数器!可是在实际工作中那个输入并不是开关量,是一个传感器出来的量,实际工作中这个输入量是会变化的,用记数器非常灵敏啊!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L:
网络1

A I 0.0
AN M 0.0
= Q 0.0

网络2

A(
A Q 0.0
BLD 100
FN M 0.1
)
S M 0.0
A(
A Q 0.1
BLD 100
FN M 0.2
)
R M 0.0
NOP 0

网络3

A I 0.0
A M 0.0
= Q 0.1

以上是STEP7的程序

因为梯形图逻辑不好贴,所以转化为STL语言了。

如果不方便看,可以放到FC中转换回梯形图。

网友M:
用4步程序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没有必要写那么多

网友N:
在电工论坛上有用继电器实现脉冲翻转控制的图纸,你可以参考一下,应该很有帮助的.

网友O: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LPS
EU
XORB 2#1, MB0
LRD
A M0.0
= Q0.0
LPP
AN M0.0
= Q0.1
END_ORGANIZATION_BLOCK

网友P:
中间放一个INC就可以了,数字比较就好,当为1时输出0.0,为2时输出0.1,看要求了,实现好多种,计数器也是一样.

网友Q: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循环执行呢?当第三次执行的时候就是q0.0,第四次就是q0.1。。。?

如果这样的话下面的程序就能实现这个功能,有可能少麻烦,方法很多自己慢慢想,HOHO

楼主(2009-01-04):
呵呵!谢谢大家!呵呵!让大家一提醒,原来方法真的很多 !呵呵~~!看来太累的时候真的不适合工作! 还得休息休息!

网友R:
办法很多,加指针也可以做..

网友S:
用计数的方法会好点

网友T:
肯定又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要自己动脑的!

网友U:
18楼的那个程序就很好,简单.

网友V:
如果将题目改成

按一下后亮,放手后不变。

再按一下后暗,放手后不变。

应该会了吧。
然后再改题目

按一下后A亮B暗,放手后不变。

再按一下后A暗B亮,放手后不变。

也可以做得出来吧。

还可以再改,

A和B信号都串联上X。

那么就成功了。

网友W:
同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停止功能,#IN0为按钮,第一次按下启动,再次按下停止。以下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X(2009-02-05):
I0.0与VW0=0时Q0.0输出,在Q0.0的下降沿使VW0=1,I0.0与VW0=1时Q0.1输出,在Q0.1的下降沿使VW0=0。这个简单吧!

网友X: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AW= VW0, 0
= Q0.0
Network 2
LD Q0.0
ED
MOVW 1, VW0
Network 3
LD I0.0
AW= VW0, 1
= Q0.1
Network 4
LD Q0.1
ED
O SM0.1
MOVW 0, VW0

网友Y:
我想用记数器做应该简单点把

网友Z:
0 xor 0 =1

1 xor 0 =0

初始设置一个vw100,让它一直wxor 一个固定的0,读取vw100的值,就得到一个按一下变化一次的效果!!

网友Z:
物品想我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循环执行呢?当第三次执行的时候就是q0.0,第四次就是q0.1。。。?

如果这样的话下面的程序就能实现这个功能,有可能少麻烦,方法很多自己慢慢想,HOHO

   这样才   "一目了燃"?

网友AB:
逻辑简单的还是做个计数器,当为一时输出Q0。0

当为二时输出Q0。1

且为二时,复位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