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D15工作在27V,1.5A时管子会发冒烟?

楼主(2008-11-25):
本人做了一个可调稳压电源,用3DD15C做扩容,实测电路最大工作电压为27V,1.5A.负载为磁粉制动器,设计电路最大工作电流为6A.工作一分钟管子冒烟.3DD15C参数:Pcm(W)50,Icm(A)5,BVcbo(v)150,BVceo(v)50.为什么3DD15输出电流还远小于额定电流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是管子性能不好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3DD15没有加散热器

网友A:
你测量管子C和E之间的电压,乘上通过管子的电流,其乘积就是管子的功耗,如果你设计的散热器不够大,管的温度当然就高了。参数中Pcm=50W是有散热器条件的。

网友A:
顺便问一下,磁粉制动器的寿命怎样,介绍我几个厂家的电话。

楼主:
因为安装位置不够,所以不加散热器,现在想换电流更大的三极管,有没有好型号推荐?

楼主:
用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磁粉制动器是在google找到的.

网友A:
选大电流管子也没用,主要是管子的散热,调整管的功耗散不出去,管子还是热的。只要工作电流在管子的最大电流以下,就不必在选管子了。

楼主:
比如说我把它换成3DD250.

网友B:
不怎么明白。路过路过……

网友C:
换成3DD250不加散热片也会冒烟的。管子的耗散功率是在理想散热状态下测得的

网友D:
调整管的功耗比开关管大的多,要有足够大的散热片才能带走热量,,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
如果电压调整范围允许,可在调整管的C、E之间并联一个大功率的电阻,电流被分走一部分,管子温度会降低点。

网友E:
lm2576,lm317,lm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