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热电偶与温度控制仪

楼主(2008-11-25):
要求感测温度在0-900℃,且恒温控制,请问选择什么品牌和型号的产品比较好

网友A:
看你 具体要求啦

应该K型的吧 温控整个300的就够了吧 QQ838947895

网友B:
热电偶选K偶,恒温控制选PID控制仪。国内选虹润就挺好。我一直用,质量感觉不错!

网友C:
恒温温度范围在260-900℃之间可以选K分度热电偶,如果260℃以下需要恒温点时,推荐你使用N分度的热电偶.

网友D:
好几个方面,首先温度区域,500一下最好用热电阻,线性度好;其次看价格,K型属于经济型的;

再次看测量介质,属于氧化性还是还原性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