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切电容的复合开关可靠性怎样

楼主(2008-11-25):
电容器的投切很复杂,加上现场的不确定因素,对投切装置要求高。投切电容的复合开关在原理上很好,实际应用时不知可靠性怎样,用过的请发表意见。

网友A:
必须加电抗器,否则复合开关很容易坏,我厂大量使用,没问题,只有一套没加电抗器,该套使用至今已坏和3个复合开关。

网友B:
引用季工的话:必须加电抗器,否则复合开关很容易坏。

网友C:
就是,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D(2009-07-31):
复合开关技术就是将晶闸管与继电器接点并联使用,由晶闸管实现电压过零投入与电流过零切除,由继电器接点来通过连续电流,这样就避免了晶闸管的导通损耗问题,也避免了电容器投入时的涌流。但是复合开关技术既使用晶闸管又使用继电器,于是结构就变得相当复杂,并且由于晶闸管对dv/dt的敏感性也比较容易损坏。
复合开关的换代产品——同步开关
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同步开关专利技术,拒绝可控硅!使开关内的磁保持继电器完美地实现“电压过零投入,电流过零切除”。与现在常用的复合开关相比较,省略了与磁保持继电器接点并联的晶闸管组件,于是结构简化,成本降低,又避免了晶闸管组件所容易出现的故障,因此可靠性大大提高。

详情登录:http://www.wangspower.com

沈阳万思电力技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