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SR90PID调节器能用在恒压供水上吗?

楼主(2008-11-25):
我有一块,SR90PID调节器能用在恒压供水上吗?

请指教。

楼主:
与变频器怎样接线。。。。。。。。。。。

网友A:
调节器的输出端接在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自身的PID功能?

SR90有多种信号,我这里用的是SR92

把sr90模拟量输入连接压力传感器上,变频器设置电压频率给定即可

SR92有好几个参数需要调节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具体该那几个参数。

楼主:
我第一次用,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