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压等级??

楼主(2008-11-25):
各位大哥,

       问个小问题

台达变频器使用手册中,有这么几种可选的输入电压等级,单相115V、单相230V、三相230V、三相460V,给出这么几种输入电压,是不是说在台湾或者相关国家、地区,能够很方便地得到这几种电压呢?

我们单相220V,相间只能380V,他们这几种转换方便得到吗?

有礼了!

网友A:
通常各厂家生产的单相115V、单相230V变频,只有小功率级别的,大约不超过1.5kw。

网友B:
日本人的大部分控制系统的控制电源都是单相110伏,应该可以认为是115伏,个人认为如果你只做国内的项目,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考虑。

楼主:
是小功率。是小功率用115V,但若他们单相115V,那么他们三相相间不应该是115V*1.73=119V么?230V怎么得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