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A540

楼主(2008-11-25):
我有一台三菱A540 380V 11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EOV3故障,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有一台二手机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B:
CPU板换换看,不行的话,再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电源板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宁波地区变频器维修及配件销售www.nbbpqwx.com.cn

网友D:
安徽变频维修与配件销售中心  联系电话:13063213106

网友E:
我公司可以维修该故障~~需要的话:1382424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