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

楼主(2008-11-25):
我使用的是CPU226 216-2AD23-0XB0在使用编程软件时,此软件在WIN XP下通讯正常。在WIN 2000 PROFESSIOMAL 下不能通讯,找不到PLC.
使用的编程软件为:STEP 7-Micro/WIN V4.0 SP6
操作系统:WIN 2000 Professional SP4
使用的是串口(com)通讯电缆。既所说的旧电缆。通讯波特率为9.6KB

笔记本配置低,只能使用WIN 2000,XP操作系统装不上。

网友A:
B0的应该容易连接的。。。

网友B:
装SP4或SP5试试看.

SP6是兼容XP和VISTA系统的,可能对低版本操作系统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C:
只要内存达到128M,能装2000就应该能装XP啊

网友D:
 你把通迅波特率变低点试一下.我想如果SP5可以的话,SP6也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官方说这玩意支持2000。

STEP 7-Micro/WIN V4.0 的补丁包(SP6)
优化和新特征:
优化和新特征
支持新的 TD400C
支持 TS Adapter IE 远程服务适配器
优化的调制解调器向导,适用于 S7-200 的 EM241 调制解调器的新功能

支持的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XP Home
Microsoft WindowsXP Proffesional
Microsoft Vista Home-Basic
Microsoft Vista Home-Premium
Microsoft Vista Business
Microsoft Vista Ultimate

系统前提:
一台安装且运行有上述操作系统之一的 PC。

兼容性: STEP 7-Micro/WIN V4.0 SP 6 完全兼容所有的 Simatic S7-200 CPU (CPU21x 和 22x)

可以打开和进一步处理用早期版本的 STEP 7-Micro/WIN V3.x 或 V4.x 创建的程序,没有任何限制。

对于使用 STEP 7-Micro/WIN V2.x 或更低版本创建的项目,必须先使用 Micro/WIN V2.x 在 STL 编辑器中将这些项目另存,然后才能使用 STEP 7-Micro/WIN V3.x or V4.x 打开。因此,STEP 7-Micro/WIN V2.1 软件包含在安装 CD 的一个子目录中。

对于使用 STEP 7-Micro/WIN V4.0 SP6 创建的项目,既不能用老版本打开也不能用老版本上载。

楼主:
谢谢了,问题找到了,是笔记本的串口坏了。真麻烦,笔记本就一个串口。

多谢了!!!!!!!!!!!

网友F:
可以用USB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