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变频器 西门子

楼主(2008-11-25):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

型号6SE6440-2VD31-5DA1

所带电机为锥形电机。

变频器故障:与电机不匹配

行车故障现象:主钩上升时候有短暂的下滑现象,俗称溜钩。在上升过程中如果出现短暂下滑。就不能上升只能下降。直到下降到低在能上升。

请各位踊跃讨论,揭开其神秘面纱!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都比较低,也就是说你用行车吊了不应该吊的重物,超过能力范围了。我们这边也出现过主钩上升时候有短暂的下滑现象,俗称溜钩的现象。

楼主:
电机的参数我是不是得修改,还是怎么处理?

请高手指点! 小弟叩谢了!

楼主:
1楼 那他报电机不匹配 有怎么解释??

网友B: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提个建议 .如果单溜车的话,不应该是这样,电机有问题吗?应该先看看电机!

网友C:
建议楼主提供电机型号及功率,还有变频器报警的代码是多少?

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起重机应用很不错的,遛钩估计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D(2009-04-02):
有没有做过空载整定。

网友E:
可能就是在参数设置方面没有进行调试吧!

网友F:
xue  xi  y   iz  iazi

网友G:
变频器与马达的配置参数没有调好,可以先复位变频器的出厂值,然后再认真的从新设定一次。如果还不行那得先看看马达又没有问题了,再者就是变频器的控制系统故障了哦!

网友H(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I(2009-11-16):
西门子变频器用在起升机构没编码器很容易溜钩的,特别是满负荷停在半空二次起吊最容易溜车。

网友J:
西门子变频器在起重机上应用不是太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