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40的CPU板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8-11-25):
请教:西门子440的CPU板可以通用的吗?比如说,我有2.2KW变频器上的CPU板,可以装到45KW的变频器吗?

网友A:
不太清楚,但个人认为CPU部分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的部分只是功率元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用

请教你有办法使它用上吗?听说过“刷功率”,“刷功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那得把ROM里所固化的参数重新改写。这方面可以找变频之子,他是行家。

网友C:
是通用的,把P201=P200,然后初始化就可以了。13522320288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指点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