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选用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的温控器上标明热电偶是k型,我用E型的可以吗,如果温控器没有标明热电偶型号,我应该怎么选择.有没有方法能判断热电偶的型号吗?我

如果不知道热电偶型号,可以放在任何温控器上使用吗?

网友A:
接线没有关系  不过有时候如果型号不对的话就会显示的数值不精确还有你用手拿着的话数值也不会变 如果型号对线接错了的话你样手拿着它的显示的数值会下降还有上标的是K型的就不要用E型的

网友B:
楼上的说法很正确。

网友C:
早期不同的温控器适用不同的热电偶,因为不同的热电偶所配套的冷端补偿量和线性化电路的参数差别很大,所以你必须按分度号选择热电偶,当然可设置分度号的仪表另当别论了。

网友D:
你可以配一台万能输入的数显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早期不同的温控器适用不同的热电偶,因为不同的热电偶所配套的冷端补偿量和线性化电路的参数差别很大,所以你必须按分度号选择热电偶,当然可设置分度号的仪表另当别论了。

网友F:
不同分度值应该是不能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