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控制精度

楼主(2008-11-25):
我做过有步进马达连接减速机控制500MM的圆盘转动(六分),圆盘和它上面的工件总重量估计10KG左右,在控制过程中发现控制不是很精确,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来达到精确定位或者先前做过类似的控制方式?TKS!

网友A:
边缘驱动,精度在一个脉冲左右

楼主:
谢谢!何为边缘驱动,请赐教。

网友B:
何为边缘驱动

相对与轴心驱动.

网友C:
首先,你用的减速机精度在多少,如果间隙太大,肯定就有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