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有谁用过安徽三元造气DCS系统,现有故障无法解决。

楼主(2008-11-25):
我公司造气采用三元控制系统,蒸汽阀波动大,无法解决。

网友A(2009-05-13):
可以修改他的PID参数.....如果以前是压力调节.可改成温度调节....或着加前馈

网友B:
这和那家的DCS没什么关系,你先看被控对象波动大吗?PID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C(2010-12-02):
你先看看是不是锅炉过来的 蒸汽压力波动大造成的,要是不是的话 你就单独把蒸汽接出来用一台控制器来控制比如说UT520,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D(2011-01-16):
三元DCS,怎么没听过,可否提供照片或简介

网友E:
三元控制系统=三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