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Teamlogic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们公司使用松下PLC,并且买了一个RS485的通讯模块,从COM3引出。请问如何和Teamlogic触摸屏通讯?

网友A:
广爱 TeamLogic 与松下PLC连接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Type=solution&CompanyID=8-9694-B13366CA7160&Id=2008121811565300008

网友B(2009-01-07):
teamlogic支持松下PLC的RS485模块,你只要PLC类型选择中选择厂商:matsushita,型号:memnet,并且确认Teamlogic的com2口设置成为485方式,通讯参数设置成与PLC一致,接线方式:PLC的+接触摸屏的A,PLC的-接触摸屏的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