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工控机与PLC之间的连线

楼主(2008-11-25):
工控机与PLC之间的连线可以用普通的双绞线吗,如果用编程电缆,用什么型号的好,请大家帮我说一下

网友A:
看什么PLC了。。。。

网友B:
本公司从事工业控制系统的通讯程序设计,有很多相关资料,
www.lflzdh.cn

网友C:
我自制用的双绞线效果不好啊

网友D:
你在自己做的双绞线上在加一个屏蔽的线,既然工控机和PLC一起使,那你的东西多信号过去繁杂,影响了你工控机和PLC之间的通信了

网友E:
当然可以了。现在好多人都这样用的.放心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F:
应该可以用的,最好加上屏蔽。

网友G:
PLC都不说是什么!
别人怎么告诉你啊

楼主:
西门子S7300,一台带CP5611卡的工控机,看书上讲要用编程电缆,可我没有,不知用双绞线好不好接

网友H:
可以的,我们都是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