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NZE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8-11-25):
LENZE 的82EV系列变频器15KW,采用矢量控制,快停方式3秒制动,经常制动不了变频器就跳闸保护了,制动电阻为日立的,请教大师指点,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A:
是什么性质的负载?是用的EMB9352-E吗? 制动电阻的参数是多少? 电机参数是多少? 进行过电机参数自整定吗?

楼主:
负载为13KW电机主传动,变频器为8200EV的,制动单元BRD-EZ2,制动电阻为2个70欧姆的(功率忘记了),矢量控制,电机参数自整定了。

网友B:
制动电阻阻值减小

网友C:
你好!你制动电阻太大了!换20欧左右电阻,也可以用伦茨电阻ERBD033R02K0

上面兄弟说的EMB9352-E是制动斩波器,也可以用

QQ393817211

网友A:
制动单元BRD-EZ2不是伦茨的制动斩波器吧, 最好用EMB9352-E 配电阻ERBD02203K0 ,  22ohm 3kw, 或者可以电阻值不变22ohm, 把功率加大; 或者如果有别的伦茨变频器,把他们的直流母线并联起来也应该有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