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国三相交流电相序是否统一?

楼主(2008-11-25):
请问全国三相交流电相序是否统一?包括没有联接的孤网

如“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中电网,华东电网,西北电网,南方电网等”他们的相序是否一致?即上述任一个地方生产电动机,按黄绿

红相序接线假如为顺时针(面对负荷端),则该电机运送到其他任一电网,严格按当地黄绿红相序接线,此电机能否保证为顺时针旋转?

如果转向一致说明全国相序相同,国家有硬性规定各电网相序必须一致吗?

楼主:
相序是否统一?

网友A:
应该是统一的,否则并网会出现问题

网友B:
haha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想过,不过应该是统一的。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是统一的。否则并网会出现问题。有道理

网友D:
我相信是统一的。

但是我产生另外两个疑问

1.全世界的电机相序都统一吗?

2.上述相同的电网。每当标着黄色的,相位都是一致。不论多少千伏。

楼主:
如果相序统一对大电机的接线,转向试车特别有用,可以保证转向一次试车正确,几百千瓦到几千千瓦的电机要调两根大电缆线将是件痛苦的事

网友E:
是统一的,如果不同意,也可以调同意啊,而且如果要并网,还要相位角,频率全部相同,不然并网的时候同期不了,严重的话还会造成电网的瘫痪。

对于楼主说的想一次试车成功,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你知道大电机的接线顺序,然后测出来三相电的相序不就可以了。

三相电的相序应该还好测吧。

网友F:
100%是统一的,要不然怎么互相借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统一的,如果不同意,也可以调同意啊,而且如果要并网,还要相位角,频率全部相同,不然并网的时候同期不了,严重的话还会造成电网的瘫痪。

对于楼主说的想一次试车成功,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你知道大电机的接线顺序,然后测出来三相电的相序不就可以了。

三相电的相序应该还好测吧。

网友G:
我不敢保证全世界的相序是统一的,但我敢保证咱国内的相序是统一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不敢保证全世界的相序是统一的,但我敢保证咱国内的相序是统一的。呵呵。

网友H:
只能保证是顺相序....

网友I:
当然是统一的啦,要不然怎么使用啊 ,如果不统一,那对我们搞工控维修的 可就麻烦啦

网友J:
相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可以把b,c,a当成a,b,c,也可以把c,a,b当成a,b,c,只要是顺相序就可以了,在同一个联网的系统内,相序是确定的,但两个孤立的电网肯能及时不一样的,如果要把他们并网,首先要保证他们都是顺相序,然后,他们之间有相位差,频率差,这两个量通过调整原动机的转速就可以一致,电压大小可以调励磁,只有相序一致(顺相序就可以)、相位、频率、电压都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并网。打个比方,甲电网是a,b,c,他可以对应乙电网的c,b,a连接,并网以后,你可以认为指定哪一相是a相,然后,顺相序后面的两相分别就是b,c相。

网友J:
紧急更正:上文“打个比方,甲电网是a,b,c,他可以对应乙电网的c,b,a连接,”应该是“打个比方,甲电网是a,b,c,他可以对应乙电网的c,a,b连接"

网友K:
怎么能够做到统一呢  ?

是不是发电机的定子一致  ?

网友L:
非常奇怪会有这样的问题,请先搞清楚三相电源相序的定义:由观察时刻起,首先由负到正进行跨越的一相波形的电源,为A相,其次为B相,最后为C相。所谓相序,关键在于“序”,这是一个定理式的国际标准,请放心,100年不变。

网友M:
我相信国内是统一的。

网友E:
探讨的不错,一讨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14楼说的不错.顶!

飘。。。。

网友N:
同一电网相同,不同网可以不相同。 要不然每次电机试运转都要先搞正反转干嘛。。。。

网友O:
我也相信全国是统一的,

网友P:
相序应是统一的,不然怎么能并网啊.

网友Q:
黄绿红三相的相序是统一的,全国的都是,只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操作人员多,技术水平和细心度不一样,故然就出现三相相序不统一,你可用相序仪测出三相的相序的。

网友R:
我敢保证咱们国内的相序是统一的。不统一怎么联网啊!

网友S:
电网的是统一的,但到了工厂后就不一定了,看电工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电网的是统一的,但到了工厂后就不一定了,看电工的了

网友T:
14楼的说的不错,同意

网友U:
对于不能反方向运转的电机,在控制系统中增加一个相序保护器,如果电机接的不是规定运转方向相序,相序保护器就会动作,电机也就不可能运转。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同一电网相同,不同网可以不相同。 要不然每次电机试运转都要先搞正反转干嘛。。。。

顶!

网友W:
全世界统一,U、V、W相序

网友X:
相序反应在电机上就是正反转,至于大的电网在并网是必须要核相的,本人操作过10KV的并网核相,有一种核相的检测仪器,老外的东西,一套10多万!!

网友Y:
    绝对统一

网友Z:
啊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应该是统一的吧

网友AA:
有的万用表就可以测相序的

网友AB:
要分高低压的哦,高压相系是全国统一的,低压相系就不一定了

网友AC:
统一是应该的,bu rh

网友AC:
统一是应该的,工厂有所变化

网友AD:
相序应该是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保证在任何环境里都你的黄绿红就是uvw,和接线有关系
正确的做法是大电机接线前必须测相序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相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可以把b,c,a当成a,b,c,也可以把c,a,b当成a,b,c,只要是顺相序就可以了,在同一个联网的系统内,相序是确定的,但两个孤立的电网肯能及时不一样的,如果要把他们并网,首先要保证他们都是顺相序,然后,他们之间有相位差,频率差,这两个量通过调整原动机的转速就可以一致,电压大小可以调励磁,只有相序一致(顺相序就可以)、相位、频率、电压都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并网。打个比方,甲电网是a,b,c,他可以对应乙电网的c,b,a连接,并网以后,你可以认为指定哪一相是a相,然后,顺相序后面的两相分别就是b,c相。

网友AF: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意。

网友AG:
1、同网,同相序、同相位、同频率;

2、不同网,不同相序、不同相位、不同频率

网友AH:
我觉得14楼说的有道理,并网之前好想要调整相位角,

网友AI:
不一定!因为三相电机,任意两条换向都可要改变电机旋转的方向!

网友AJ:
"同一电网相同,不同网可以不相同。 要不然每次电机试运转都要先搞正反转干嘛。。。。 "支持这个

网友AK:
这个可是不一定要统一的啊。如果说到要并网,你只要符合并网的几个条件就行了。

网友AL:
玩转你的工控人生 尽在www.winson888.cn
日本东方马达(Oriental Motor)一级代理
SMC(SMC)一级代理
韩国凯昆(KACON)一级代理
欧姆龙(OMRON)一级代理
日本神视(SUNX)光电一级代理
日本松下电工(panasonic)一级代理

网友AM:
黄绿红三相的相序是统一的,全国的都是;全世界统一,U、V、W相序.

网友AN:
这个只是一个定义~~~你定义ABC和BCA没有区别吧

网友AO:
高压系统统一,低压不一定.

网友AP:
单交流电机来讲。绝对的统一。

从原理上讲,正弦波存在着超前和滞后。受外界因素影响的。但对于三相电机没有影响

至于其他特殊要求的电机,另当别论

网友AQ:
在电网中是统一的,进入工厂你说了算!

网友AR:
国内相序应该是统一的

网友AS:
同相的,因为要并网,和我们工厂两台发电机并网发电是一样的

网友AT:
要并网的,并网时,要4个要求的,

1.相位相等

2.电压相等

3.相序一致

4.频率相等

少了一个都并不上网的~

网友AT:
脑子平空想是不行的~~~~并网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AU:
14楼说的最准确了,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电气设备怎么运行,会出大事的。

网友AV:
不一定啊,到了低压,就是你说了算了。呵呵。

网友AW:
引用 楼主:
如果相序统一对大电机的接线,转向试车特别有用,可以保证转向一次试车正确,几百千瓦到几千千瓦的电机要调两根大电缆线将是件痛苦的事

你没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器?

网友AX:
这个肯定是统一的了。不然的话肯定会出大事的。其实主要是各个电网要统一就行了。这个我想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AY:
国家需要并网的主电网的相序应该是一致的!至于其下面的各用户支网及终端用户电网就不一定一致了!

网友AZ:
还有一点我觉得相序因该是由发电机决定的,我国发电机定子的输出决定了相序。

如果两台发电机定子绕组,相序不一侄那么就有相位差,全国要求并网就必须要求一致。

所以我们国家的发电机应该是一样的,还有现在国外是用直流传输不是用三相传输的哈。

网友BA:
应该是统一的,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BB:
应该是统一的

网友BB:
电厂出来的顺序一定是统一的,经过输电线路配送后就不一定了

网友BC:
这种问题也问,书都还给老师了。看来做老师够累的。

网友BD:
是统一的............................

网友BE:
电网的是统一的,但到了工厂后就不一定了,看电工的了,但要按标准来的好.

网友BF:
是统一的,如果不统一,也可以调统一啊

网友BG:
 我想对于 高压电工 有要求  但对于低压 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网友BH:
我想我国电网的相序绝对是统一的。

网友BI:
不是统一的,则并网不就爆炸了么,

网友BI:
电机厂家就能保证U   V    W   相序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I:
蚂蚁牙黑 59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BJ:
高压并网的相序是全国统一的,但是低压就不一定了。

网友BK:
并网的条件很复杂的,那可不是看相序的颜色来搞的

网友BL:
都是统一的,A----黄色    B----绿色   C----红色

网友BM:
引用 网友AG:

1、同网,同相序、同相位、同频率;

2、不同网,不同相序、不同相位、不同频率

这家伙 又在这误人子弟了  "不同相位" "不同频率"这个常识性的错误都说的出来。

网友BN:
1、同网,同相序、同相位、同频率;

2、不同网,不同相序、不同相位、不同频率
我支持!!

网友BO(2009-02-02):
相序是否统一,要试试才知道,可能有不同,

网友BP:
支持统一

反对台独

网友BQ:
我敢保证咱国内的相序是统一的

网友BR:
应该是统一的,否则并网会出现问题 ,如果相序不统一发电厂发出来的电是没法幷网的

网友BS:
引用 网友E:

探讨的不错,一讨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14楼说的不错.顶!

网友BT:
应该是统一的吧,不可能不统一的

网友BU:
引用 网友J:
相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可以把b,c,a当成a,b,c,也可以把c,a,b当成a,b,c,只要是顺相序就可以了,在同一个联网的系统内,相序是确定的,但两个孤立的电网肯能及时不一样的,如果要把他们并网,首先要保证他们都是顺相序,然后,他们之间有相位差,频率差,这两个量通过调整原动机的转速就可以一致,电压大小可以调励磁,只有相序一致(顺相序就可以)、相位、频率、电压都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并网。打个比方,甲电网是a,b,c,他可以对应乙电网的c,b,a连接,并网以后,你可以认为指定哪一相是a相,然后,顺相序后面的两相分别就是b,c相。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BV:
全国的工业频率是统一的,电压、相序当然也是统一的

网友BW(2011-07-27):
全国供电相序是统一的,到了低压变压器这端,就看输出端是否接反了,相序错了的时候,对设备和生产安全具有十分恶劣的影响。

一般用户在保护电动机等不能反转的设备电源时,只需要加装最新最先进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

网友BX:
引用 网友G:
我不敢保证全世界的相序是统一的,但我敢保证咱国内的相序是统一的。呵呵。

yes,very good!

网友BX:
引用 网友AV:
不一定啊,到了低压,就是你说了算了。呵呵。

到了低压,你说了也不算,难道低压侧就不能通过变压器耦合到高压侧吗?在新建的电气工程中,低压侧一样要校对相序,这是常识。

网友BY:
供电体系中有:三相     三线    四线 五线   50HZ   60HZ    6KV  10KV   100KV  220KV   420V  400V  380V   220V   110V  等参数可以组合成一个供电区域的供电体系,如:我国外网输配电采用 三相四线制 50HZ  6KV(已逐步淘汰)、10KV、100KV、220KV标准;但在燃煤电厂则可能是三相三线制 50HZ  或 三相四线制 或三相五线制 。

我国的国家标准有相序、标示等的相关规定。

所以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用户 都可能一样或不一样。

网友BZ:
从大家的讨论中获益匪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