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Forcal是否可用于组态软件的开发?

楼主(2008-11-25):
大家看一下Forcal是否可用于组态软件的开发?

forcal可从以下站点下载:http://www.skycn.com/soft/23045.html

同时参考:http://www.skycn.com/soft/14414.html

同时参考:http://www.skycn.com/soft/50559.html

欢迎讨论。

网友A:
都去用VBS了,还免费

楼主:
VBS太慢了。

不注册Forcal也可以用的。共享版用户可通过以下方法去使用Forcal的正式版功能。

把一个比较长的表达式分成几个简单的表达式。只要减少Forcal的代码长度,就像使用Forcal正式版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当然,多了一些函数调用,将稍稍影响一点运行效率。

实际上,将一个长的表达式分成几个简单的表达式,将使代码更容易维护,因而建议Forcal正式版用户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