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德PMU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08-11-25):
西门子变频器的PMU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B:
不能,430的是一种,440是一种,se70是一种,ra70是一种,sinamics是一种。应该都可以用一种aop30的一种显示面板。

网友C:
有的叫BOP,有的叫PMU

增强书本型用的和装机装柜型的还不一样,按钮数不同,前者可能没有X300接口

我感觉有的可以互换,但不是全部

网友D(2009-03-27):
不一样,420和440通用

网友D:
不一样,420和440的可以通用,而430的就不能用别的了。430的角BOP-2,420和440叫B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