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业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8-11-25):
谁有(电业安全操作规程)???急!!!!!

网友A:
编制说明
一、根据国家规程,结合 变电所一、二次设备实际状况,对 变电所的典型操作票进行了制订和颁发。本典型操作票自批准之日起执行,望操作人员及有关部门参照使用。
二、本操作票中的状态,均为典型状态。凡符合典型状态的操作,应根据变电所实际情况,正确使用,认真执行,严禁死搬硬套。
三、各有关人员应认真学习、掌握本操作票(特别对典型状态的含义要有明确认识),对有疑问的地方,必须询问清楚,严禁盲目操作,以免造成事故。
四、变电所典型状态中的高压熔丝始终在放上位置。
五、由于主接线或设备变更等原因,需要增订、修改典型操作任务时,设备主人应及时编制草案,送供电局营销科、生技科、调度所审核,经客服中心批准后,公布执行。
六、在执行本典型操作票过程中,如有不妥之处,请及时向主管领导反映,以便及时修订。
七、计量柜典操参照压变柜典操,由供电局用电装接或检查人员在场时可拆封,紧急情况操作事后向供电部门报告。
七、本操作票定于用户变电所投产日起正式执行。

网友A:
巡回检查制度
1、 巡回检查制度是及时发现缺陷,掌握设备状况,确保安全
运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按规定时间、巡视路线、项目一丝不
苟认真执行。
2、 巡视路现场运行规程及“设备巡视项目”牌要求进行认真、
细致检查,做到勤看、勤嗅、勤分析比较;发现缺陷应及时进行
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主动消除缺陷,并及时
汇报和记入“设备缺陷记录簿”。
3、 正常巡回检查时间:交接班时,进行核对性检查一次;每
班中全所巡视二次,每晚熄灯夜巡一次,每月由电气负责人会同当值对全所巡视检查一次。
4、 下列情况应进行特巡:设备有重大缺陷或缺陷在发展、运
行中有可疑现象时;气候异常、暴雨、大风、冰雪、大雾时,根
据上级指示需要增加巡视时。
5、 巡视中必须严格遵守《安规》、巡视中要注意防小动物措施,
进出控制到、开关室、电容器室等必须随手关门。
6、 单独巡视时不准攀登电气设备,不准打开摭拦门进入摭拦,
不准触摸操作机构箱和其它运行设备,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
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器、避雷针。

网友A:
用户安全工器具试验方法

用户试验到期安全工器具可委托嘉兴电力安全工器具检测中心试验,
地址:嘉兴市城北路371号,
联系电话:2421772,
联系人:李自强

附:《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关于安全工器具试验标准

附录10 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
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
序号 器具 项目 周期 要求 说明
1 电

器 A.起动电压试验 1年 起动电压值不高于额定电压的40%,不低于额定电压的15% 试验时接触电极应与试验电极相接触
B.工频耐压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试验
长度
m 工频耐压
kV
1min 5min
10 0.7 45 —
35 0.9 95 —
63 1.0 175 —
110 1.3 220 —
220 2.1 440 —
330 3.2 — 380
500 4.1 — 580
2 携

线 A.成组直流电阻试验 不超过
5年 在各接线鼻之间测量直流电阻,对于25mm2、35mm2、50mm2、70mm2、95mm2、120mm2的各种截面,平均每m的电阻值应分别小于0.79mΩ、0.56mΩ、0.40mΩ、0.28mΩ、0.21m、0.16mΩ 同一批次抽测,不少于2条,接线鼻与软导线压接的应做该试验
B.操作棒的工频耐压试验 4年 额定电压
kV 试验
长度m 工频耐压
kV 试验电压加在护环与紧固头之间
1min 5min
10 — 45 —
35 — 95 —
63 — 175 —
110 — 220 —
220 — 440 —
330 — — 380
500 — — 580
3 个人保安线 成组直流电阻试验 不超过
5年 在各接线鼻之间测量直流电阻,对于10mm2、16mm2、25mm2各种截面,平均每m的电阻值应小于1.98mΩ、1.24mΩ、0.79mΩ 同一批次抽测,不少于两条
4 绝

杆 工频耐压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试验长度m 工频耐压kV
1min 5min
10 0.7 45 —
35 0.9 95 —
63 1.0 175 —
110 1.3 220 —
220 2.1 440 —
330 3.2 — 380
500 4.1 — 580
5 核

器 A.连接导线绝缘强度试验 必要时 额定电压
kV 工频耐压
kV 持续时间min 浸在电阻率小于
100Ω•m水中
10 8 5
35 28 5
B.绝缘部分工频耐压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试验长度m 工频耐压kV 持续
时间min
10 0.7 45 1
35 0.9 95 1
C.电阻管泄漏电流试验 半年 额定电压
kV 工频耐压kV 持续
时间
min 泄漏
电流
mA
10 10 1 ≤2
35 35 1 ≤2
D.动作电压试验 1年 最低动作电压应达0.25倍额定电压
6 绝

罩 工频耐压
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工频耐压
kV 时间
min
6~10 30 1
35 80 1

7 绝

板 A.表面工频耐压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工频耐压
kV 持续时间min 电极间距离300mm
6~35 60 1
B.工频耐压试验 1年 额定电压
kV 工频耐压
kV 持续时间
min
6~10 30 1
35 80 1
8 绝缘胶垫 工频
耐压
试验 1年 电压等级 工频耐压
kV 持续时间min 使用于带电设备区域
高压 15 1
低压 3.5 1
9 绝

靴 工频
耐压
试验 半年 工频耐压
kV 持续时间
min 泄漏电流
mA
15 1 ≤7.5

套 工频
耐压
试验 半年 电压
等级 工频
耐压
kV 持续
时间
min 泄漏
电流
mA
高压 8 1 ≤9
低压 2.5 1 ≤2.5
11 导电鞋 直流电阻
试验 穿用不超过200h 电阻值小于100kΩ

附录11 登高工器具试验标准表
登高工器具试验标准表
序 名称 项目 周期 要求 说明
1 安全带 静负荷
试验 1年 种类 试验静
拉力N 载荷时间min 牛皮带试验周期为半年
围杆带 2205 5
围杆绳 2205 5
护腰带 1470 5
安全绳 2205 5
2 安全帽 A.冲击性能试验 按规定期限 受冲击力小于4900N 使用寿命:从制造之日起,塑料帽≤2.5年,玻璃钢帽≤3.5年
B.耐穿刺性能试验 按规定期限 钢锥不接触头模表面
3 脚扣 静负荷
试验 1年 施加1176N静压力,持续时间5min
4 升降板 静负荷
试验 半年 施加2205N静压力,持续时间5min
5 竹(木)梯 静负荷
试验 半年 施加1765N静压力,持续时间5min
6 软梯 静负荷
试验 半年 施加4900N静压力,持续时间5min

网友A:
电工岗位责任制
一、值班人员应保持高度工作责任心,精神集中,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当班期间对变电所生产、安全、保卫、卫生工作负责,确保变电所安全运行。
二、新工人须经技术培训、现场跟班实习,经电力部门考试合格,持有《进网电工作业证》后,方可上岗值班,做到运行岗位“十不”: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当班前、班中不喝酒;食物不进控制室、开关室;不做与生产无关的事;不看与生产无关的书籍;不打与生产无关的电话;不玩录音机;不穿背心、拖鞋上岗;值班期间不会客;不打瞌睡。
三、值班期间认真完成以下工作:
(1) 认真监盘、正确记录、准确抄表、及时结算电量。
(2) 设备巡视:除抄表外班内至少两次,必要时增加次数和特巡。
(3) 安全操作:严格按照“六要十二步”执行。
(4) 许可工作:按《安规》做好安全措施,办理好工作许可手续。
(5) 排除故障:遇设备故障应沉着处理,视情况报有关领导,严防
扩大事故。
(6) 设备验收:对于检修完毕设备,认真按有关标准验收,如有疑
问及时汇报处理。
(7) 文明生产:做好室内外卫生清洁工作、物品用具放置整齐,做
好安全保卫工作,有权阻止非生产(工作)人员进入控制室。

交接班制度
1. 接班人员提前15分钟到岗,交班人员未经正式交接手续不许离岗,交接班严肃认真做到交得细致,接得明白。
2.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进行交接或暂停交接;
(1) 在交接过程中发生事故或执行紧急任务时暂停交班,以交班人员为主,接班人员为辅处理。
(2) 接班人员喝酒或精神状态明显不佳时不能接班,待领导指定替代人后再进行交班。
3. 交班内容包括:
(1) 当班倒闸操作,事故处理,设备运行变更情况。
(2) 设备修试,安全措施,接地线组数、编号及位置和工作票完成情况。
(3) 发现设备缺陷和异常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4) 当班未完成的事项及为下一班安全运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5) 钥匙、工器具、仪器、材料、备件、消防器材移交,通讯情况。
4. 接班人员应检查下列内容:
(1) 值班记录、簿册、技术资料齐全,对于发生过的事故及缺陷应到现场核对。
(2) 所内设备及线路上修试情况,查阅工作票,核对现场安全措施及接地线使用情况。验收接地线、警告牌、钥匙、工器具、消防器具存放地点,检查通讯设备。
(3) 检查控制室内设备,仪表动作是否正常。
(4) 交接双方均无疑问,符合接班要求时双方在记录簿上签字。
巡回检查制度
1. 巡回检查制度是及时发现缺陷,掌握设备状况,确保安全运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巡视路线、项目一丝不苟认真进行。细致检查,做到勤看、勤听、勤嗅、勤分析,发现缺陷及时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并做好记录。
2. 正常巡查时间:
(1) 交接班时核对一次。
(2) 班中巡视二次,晚上熄灯时夜巡一次。
(3) 每月由电气负责人员会同当值巡查一次。
3. 特巡
(1) 设备有重大缺陷或缺陷在发展,运行中有可疑现象时。
(2) 气候异常、暴雨、大风、冰雪大雾时。
(3) 高温、高峰、过负荷时。
(4) 新装、长期停运或修试后的设备投入运行时。
(5) 根据领导或上级指示需增加巡视时
4. 巡视中必须严格遵守《安规》;巡视中注意防止小动物措施,进出控制室、开关室必须随手关门。
5. 单独巡视时不准攀登电气设备,不准触摸操作机构箱和其他运行设备。雷雨天气室外巡视高压设备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针、避雷器。

网友A:
高配客户工程验收通电前的准备

一、 设备部分的安装、调试、试验是否完成并满足相关要求
1、 高压线路(电缆)
2、 线路的杆上开关、避雷器
3、 进户线(电缆)
4、 变压器
5、 高压配电装置
6、 低压配电装置
7、 计量及负荷监控装置
8、 接地装置
9、 直流电源
10、 备用电源(自发电机组)
11、 继保整定及“二次”连接
12、 电气闭锁及机械闭锁
13、 低压出线数量及连接
14、 各类试验报告及竣工报告
15、 一、二次设备均处于冷备用状态
二、 用电客户方的准备情况
1、 电工人员(进网证)名单及联系电话
2、 一、二次接线模拟图板
3、 绝缘(棒、手套、靴、地毯)
4、 验电笔、手电筒
5、 现场“运规”及典型操作票
6、 安全用电管理制度(整套)
7、 有关计量、测量、操作记录溥等
三、 变配电室内外环境状况
1、 门窗玻璃
2、 室内照明
3、 消防器材
4、 警告标志牌
5、 电缆井沟的洞孔、盖板
四、 相关人员到位情况
1、 供电所(线路、装接人员)
2、 变电一、二次修试人员
3、 高、低压开关厂家人员
4、 用电客户电气负责人
5、 施工签协部门人员(高压专线或双电源用户时调度、生技、用电)
五、 相关工作情况
1、 供、配电贴费收取情况
2、 变、配电工程费用收取情况
3、 临时用电的拆除准备情况

网友A:
高配用户安全工器具等配置
根据高配用户的管理要求,需配置以下安全工器具:
1) 绝缘手套,橡胶绝缘靴各二付(高压)
2) 接地线 规格待定(有几台变压器,高低压各配一副)
3) 验电笔一支 (6-10kV)
4)绝缘垫 高压若干卷(满足柜体长度要求)
低压若干卷
5)警告标示牌,样式:
“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 ;“禁止合闸 线路有人工作”
“止步 高压危险”;“禁止攀登 高压危险”; “高压危险
闲人莫入“;“有电危险 禁止入内”;“当心触电”“在此工作”各4-12块。
6)配置消防器材,高配用户配置干式灭火器6-12只,低配用户2-4只。
7)安全帽:每个电工一只。
8)高、低配或中控室设空调或除湿机若干台。
未尽事宜,由用户根据需要执行配置。

楼主:
哈哈!谢谢小电了!那里下的?

网友A:
巡回检查制度

1、巡回检查制度是及时发现缺陷,掌握设备状况,确保安全运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按规定时间、巡视路线、项目一丝不苟认真执行。
2、巡视路现场运行规程及“设备巡视项目”牌要求进行认真、细致检查,做到勤看、勤嗅、勤分析比较;发现缺陷应及时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主动消除缺陷,并及时汇报和记入“设备缺陷记录簿”。
3、正常巡回检查时间:交接班时,进行核对性检查一次;每班中全所巡视二次,每晚熄灯夜巡一次,每月由电气负责人会同当值对全所巡视检查一次。
4、下列情况应进行特巡:设备有重大缺陷或缺陷在发展、运行中有可疑现象时;气候异常、雷雨、暴雨、大风、冰雪、大雾时,根据上级指示需要增加巡视时。
5、巡视中必须严格遵守《安规》、巡视中要注意防小动物措施,进出控制室、开关室、电容器室等必须随手关门。
6、单独巡视时不准攀登电气设备,不准打开摭拦门进入摭拦,不准触摸操作机构箱和其它运行设备,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器、避雷针。

电气负责人职责

1、电气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电气技术工作,指导和协助变电所所长做好运行、管理和技术培训工作。
2、编制变电所现场运行规程和典型操作票。
3、提出设备预防性试验和设备大修计划和内容。制订特殊检修项目、新设备投运和重要操作的组织措施计划,审查复杂操作的操作票。每年修订反事故措施并检查督促实施。
4、参加新设备投运,设备大修等验收工作。
5、定期参加监督性巡视,掌握设备运行情况,抽查“两票”合格率,查阅运行记录,建立健全图纸和技术资料。
6、定期核对继电保护整定值,主持每半年一次开关、保护传动试验。
7、组织每年的《安规》、业务技术考试和反事故演习,定期上技术课,协助所长抓好技术培训和考核工作。
8、积极主动配合电力部门做好安全用电工作。当发生电气事故、设备障碍和重大缺陷时,应立即组织处理,并尽快与当地供电所取得联系。

变电所所长职责

1、所长是全所的负责人,对本所安全经济运行、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等负全面责任。
2、制订变电所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编制和调整值班轮流表,落实各项岗位职责,以身作则督促全所人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程制度。
3、经常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定期查阅各种记录及“两票”。主持本所发生的事故、障碍分析会,做到“三不放过”。对较大的停电工作和倒闸操作,应到场指导监督。
4、组织每年二次全所安全检查,定期维护清扫设备,及时向电气负责人汇报设备状况,并组织消除缺陷,使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
5、组织全所人员学习技术业务,不断提高技术素质的实际操作能力,对新工人要做好劳动纪律和安全教育,做好在职职工定期考核工作。
6、做好设备修试及投运前准备工作,并参加工程和设备质量的验收工作。
7、关心职工生活,团结全所人员,搞好文明生产,不断改善所容所貌。

现 场 培 训 制 度

1、变电值班人员在业务技术方面要求在岗位工作的“三熟”:熟悉设备,系统和基本原理;熟悉操作和事故处理;熟悉本岗位规章制度。“三能”:能正确地进行操作和分析运行情况;能及时发现故障和排除故障;能掌握一般的维修技能。
2、值班人员培训以岗位练兵为主与参加电力部门举办的培训班相结合。在电气负责人指导下,从本所运行的实际出发,从难从严苦练基本功。开展岗位练兵;安全活动;技术问答;反事故演习;上课讲解;开展技术比武活动,或智力竞赛、现场提问等形式,提高值班人员分析、判断和实际操作能力。
3、定期考核每年各进行一次《安规》和业务技术考试。对严重违反《安规》和现场规程的人员应增加不定期考试;新值班人员在独立担任值班工作前,必须经三个阶段的培训:参加电力部门举办的培训班,经考试合格;参加本单位三级安全教育;跟班实习,经实际操作合格,确认新值班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和业务知识,经电力部门发证,本单位同意后,方可接任付值值班员工作;建立技术专档,将历次考试成绩记入档内,作为经济考核晋升定级的参考依据。

保卫(消防)工作制度

1、变电所系电力生产重地,为确保安全运行,应经常与本单位保卫部门联系相互配合,做好值班保卫和消防工作。
2、严格出入制度:非本所人员或外单位进所联系工作、参观访问,须按本单位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做好记录。
3、电力部门检修人员进所工作,须持有工作票或有关证明。用电监察人员进所工作,须持“用电监察证”。
4、临时工作人员如泥工、漆工、木工等。必须经所长同意,工作前应指定工作负责人,并由值班人员做好监护工作。
5、来所访友,一律不准进入生产区。并不得将来人留宿在所内。
6、未经有关部门同意,不准向外单位人员提供变电所图纸和有关资料。除有工作需要外,不准在所内摄影、摄像。
7、加强消防工作,严禁易燃易爆物带入所内,控制室、开关室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蓄电池室、仓库严禁烟火,并设醒目禁告牌。
8、发现火灾或破坏性事故,应迅速处理,并保护现场,及时向保卫、公安部门和有关领导汇报。

交接班制度

1、接班人员应提前15分钟到达岗位,交班人员未经正式交接手续不许离开工作岗位。交接时必须严肃认真,要做到“交得细致、接得明白”。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进行交接或暂停交接:倒闸操作或事故处理未告一段落;在交接过程中发生事故或执行紧急操作任务时应暂停交接班,此时仍由交班人员处理。接班人员应听从交班正值指挥,协助工作。接班人员喝酒或精神状态明显不佳时不接班,交班正值应汇报领导,指定替代人员后,再行交接。
3、交班内容包括:本所运行方式;当班倒闸操作,事故处理和设备运行变更情况;设备修试,安全措施,接地线组数、编号及位置和工作票完成情况;发现设备缺陷和异常情况及采取的措施;当值未完成的操作指令和其他事项及为下一班安全运行所作的准备工作、应注意的事项;钥匙、工器具、仪器、材料、备件移交;通讯情况。
4、接班人员在听取交班人员介绍后应分工检查下列主要内容:
值班记录,核对一、二次系统图是否与设备实际运行相符;记录簿册、技术资料等齐全。对于发生过事故及缺陷应到现场核对;所内设备及线路上修试情况,并查阅工作票,核对工作现场的安全措施及接地线使用情况;交接正值检查控制室内设备、继电保护,表计指示信号动作情况是否正常,检查通讯设备是否良好。副值检查一次设备及蓄电池等;验收:接地线、警告牌、钥匙、工器具、消防器具等是否存放固定地点;交接双方均无疑问,符合接班要求时,双方在交接班记录簿上签字。

变电所值班员职责

1、值班人员应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严守岗位,精神集中,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听从当值调度员和领导指挥,在当班期间必须对全所的生产、安全、保卫工作负责,确保变电所安全运行。
2、值班员当班期间应持有《操作合格证》并佩带岗位标志,严守运行纪律,做到运行岗位“十不”:不迟到早退;不擅离岗位;当班、班中不喝酒;食物不进控制室、不做与生产无关的事;不看与生产无关的书籍;不打与生产无关的电话;不玩弄录音机;不穿背心、拖鞋上班;值班期间不会客;不打瞌睡。
3、值班期间值班员应认真完成以下各项工作:认真监盘;正确抄表;设备巡视;安全操作;准确记录;电量结算;排除故障;许可工作;设备验收;文明生产。
4、定期对配电房进行清扫整理,保持配电房整洁干净,严禁旁人在配电房内堆放杂物。进出配电房应做到随手关门,做好防小动物入内工作。
5、值班员要按规定轮值表值班,不得自行更改和私自调班,值班员因故离岗在一个月以上时,需经过1~3天跟班,方可顶岗值班。
6、值班员值班时间,应时刻做好事故予想,防患于未然,当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应认真分析,判明原因,做到沉着镇静,处理正确,严防误操作和扩大事故。
7、值班人员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业务技术,苦练基本功,全面达到“三熟”“三能”要求。
8、值班人员有权阻止与生产(工作)无关人员进入生产区,控制室。
9、值班人员负责教育跟班学习的培训人员和新工人,遵守变电所各项规章制度,培训人员必须服从值班人员的指挥。
10、新工人必须经技术培训.现场跟班实习,经电力部门考试合格,持有“值班电工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位值班。

设备定期试验和缺陷管理制度

1、为加强运行管理,对设备除按规定进行预防性试验和检修外,还应进行定期试验、切换和运行维护工作,使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
2、运行人员主要定期进行检修试验、切换和运行维护工作有:处于备用状态超过一个月的变压器应每月上旬定期及投运前二天内进行充电运行8小时以上;每月定期检查风扇绝缘电阻及熔丝完好。检查所用变,事故照明、充电装置、备用电源等的切换试运行;每季定期检查各压板锈蚀情况,接触是否良好;每半年对进线开关和保护进行一次传动试验;每月定期对附加电瓶补充电(视蓄电池工作情况可缩短周期),每天检查典型电池电压、比重、液面、温度。保证每只电瓶每十天至少检查一次。每半年检查一次蓄电池连接端子,并涂中性凡士林;每月定期翻电缆盖板,检查所有孔、洞密封良好。按放鼠夹、鼠笼等,严防小动物事故发生;每逢单月定期对全所设备锁试开、加润滑防锈油,保持开锁灵活;每年按排二次清扫,全所一、二次设备粘贴示温片和紧固螺丝、检查接头等维护工作。
3、运行人员督促有关部门做好下列工作:每年雷雨季节(3月1日)之前完成防雷设备的试验,并全部复役;每年11月(低温前)对油位偏低设备补充油位;每年6月开始,高温时对油位过高的设备及时放油;督促预防性试验和保护定校工作;防误操作装置和闸刀操作机构,铜铝接头等每半年检查一次;每年配合有关部门对蓄电池进行核对性充放电一次。
4、值班人员在运行中应加强设备缺陷的监视和管理。
设备缺陷分:紧急缺陷:威胁人身及设备安全,严重影响出力和使用寿命、供电质量,有可能发展成为事故,必须当即处理的;重要缺陷:缺陷比较大对设备出力和使用寿命及正常运行有一定影响,发展下去对人身和设备安全威胁的缺陷,但通过加强监视或采取适当的措施能继续运行并应限时处理的;一般缺陷:对有人身设备没有立即影响,且不致发展成重要缺陷,但在运行中应注意监视,能列入计划检修的。
设备缺陷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高压设备的绝缘试验、介损、耐压、绝缘电阻不合格;注油设备的油绝缘试验不合格或气相色谱分析存在有明显问题;油浸设备渗漏油;运行设备内部发生故障及温度显著上升;开关机构失灵、拒分、拒合或低电压动作试验不合格;主要设备保护监视装置不合格;防雷装置不符合要求,接地电阻不合格母线及设备接点严重过热;导线有断股及伤痕;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合格,直流系统接地;瓷质部分有裂纹;直流设备及充电装置部件严重损坏,容量降低,或不能充电;继电保护装置内部零件有卡住现象,接点烧坏严重;开关遮断容量不足或操作电源容量不足隔离开关开合不灵;防误操作装置失去作用;主要辅助设备失去作用。
5、当发现缺陷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报告所长或有关领导,听取处理办法,并记录值班记录簿和缺陷记录簿中,凡属紧急缺陷应按照现场运行规程中的有关处理办法采取果断措施,事后报告领导。凡属重要缺陷应及时报告领导并严密监视,听从处理。一般缺陷除作好记录外,在运行中也应加强监视。消除严重的设备缺陷有困难时,应及时与当地电力部门联系,请求支援,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6、所有巡视、检查、预试等所发现的缺陷和检修中未能及时消除的缺陷均应详细记入缺陷记录簿中。运行人员应了解所有设备缺陷情况。
7、设备支行主人应定期将缺陷情况提供给设备缺陷管理员,由缺陷管理员汇总后,汇报所长和电气负责人,并提出处理意见,结合每季度未进行设备评级,上报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