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输入stl命令

楼主(2008-11-25):
小弟初学乍练,学习用步进梯形指令编程。用电脑编制梯形图,用GX Developer软件。

输入STL S0命令回车,直接以应用指令在最右端出现。我要的是在左端的触点。恼人啊!

不只是我,另一个兄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发布人:ludongyuan 发帖数:2 注册时间:2008-10-25 编辑 删除 【楼主】

S20

请教一下,为什么在书上一般都是如下的命令 : —│STL│—,可是一到GX -DEVELOPER

上面怎么也输入不了这个命令格式,相反可以输入如下的命令格式:—【 STL S20】 形式, 而且后面就是母线了,不知道对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GX软件中,STL指令单独占用一行,因此不必拘泥于指令的表现形式~~

以上

网友B:
新老软件的显示不一样,新的软件是这样显示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C:
支持上面两位的说法。

楼主:
GX软件中,STL指令单独占用一行,因此不必拘泥于指令的表现形式~~

以上 新老软件的显示不一样,新的软件是这样显示的,功能是一样的

顶!  此致敬礼!!!!!!!!!!!!!!!!!!!!111

网友D:
步进指令输入
步进指令的输入方法和FX-PCS/Win-c软件有所不同,主要是STL指令的表现格式不同,在FX-PCS/Win-c软件中,是一个触点的形式,而在GX-Developer软件中,是相当于一个线圈形式表示的。如图指令STLS20的表达形式。

网友D:
自己在软件里试下了》》》》》》》。

网友E:
必须和set一起用,先写set再写stl楼上说的不错要单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