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减速机构效率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一般减速箱的效率是多少?伞形变速机构以及蜗轮蜗杆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A:
伞形(一级)变速机构大约0.9,蜗轮蜗杆的效率大约0.5-0.6。

减速箱的效率具体要看用什么样的减速方式,要看传动比。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大哥能否列一下常用减速箱的效率吗?减速箱传动比越大是否效率越低?

再次感谢!

网友A:
减速箱传动比越大,效率越低。但具体要看用什么样的方式传动,因为各种不同方式的效率差别很大。

楼主:
谢谢 yjig

我看了一些网上的介绍,感觉是圆柱齿轮的减速箱效率高些,不只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速箱传动比越大,效率越低。但具体要看用什么样的方式传动,因为各种不同方式的效率差别很大。

楼主:
楼上的能否举个例子进行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