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外壳带电问题

楼主(2008-11-25):
家用电脑未接地通常外壳都会带电,插座不方便接地,可以将外壳跟零线接一起吗?这样的“保护”可行吗?

网友A:
不行,零线断了机箱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零线断了机箱带电.

网友C:
一句话,绝对不行。你可以在机箱壳重新再接一条线到地线上。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搞,万一你的电能质量不好,中性点漂移的厉害,零线带电你就完了,呵呵,还是老老实实接地吧。

网友E:
一句话,绝对不行。你可以在机箱壳重新再接一条线到地线上。我也是这样做的。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句话,绝对不行。你可以在机箱壳重新再接一条线到地线上。我也是这样做的。顶

试试看阿,还有一招,先试试看,把电源插头换过来
,就是说换下零线火线。

网友G:
不要怕麻烦,为了安全还是接上地线,现在的房子都预埋有地线。我一个朋友的电脑机壳就带电,他是平房,我就在他院子地里砸了一根钢筋接得地线。

网友H:
一定要用接地的,那样做太不安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定要用接地的,那样做太不安全。

网友J:
绝对禁止的, 在终端用户 ,零地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