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频拖二电机,高速速度响应不好,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25):
请教各位同仁:

用一台惠丰的单相变频器0.75kw,拖动两台0.37kw,4P的异步电动机(型号略有不同,功率相同,负载相近),50hz以下时速度响应还好,但是到70Hz以上时会出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正常增加,两台电机或其中的一台转速不再增加的情况。请教高手:问题的所在及解决的办法。谢谢!(论坛内已经搜过,没有讨论同样的问题的帖子)

网友A:
一般的不要用这种方式,输出的频率低时看不出来,如果在你说的70上加的话,其中的一个电机会毁掉的,如果是型号相同,问题不是很大!原因是一是标准不一样,二也是最终要的,你的那种接法影响了变频器的输出曲线!

网友B:
基频以上调速啊??????

楼主:
各位,我正欲换用1.5千瓦变频器试验。另外不知降低载波频率是否会对问题有所帮助?

问题的原因仍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