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风变频器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25):
我应该选用那种变频器$$$....现有天然气燃烧炉一台,炉温控制使用电动执行器,问题是当炉温度到达设定温度后助燃风机如何自动减小风量?如果采用变频器控制风机,如何与温度控制仪连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上有控制部分的输入端,

网友B:
看你是否有PLC和人机界面,有的话简单多了,只要将温度信号传入PLC ,通过人机界面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达到自动温控,可以设定多级控制。

如果没有,只能通过多个温控仪去控制变频器,采用控制器的接点组合,变频器可以通过输入端子组合达到多级频率,但是频率要在变频器参数中预先设定好。

如果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风机,要选择风泵型的变频器,他应该是恒转矩型的,不然低速启动时会堵转的。

网友C:
看你的温度控制仪器是什么型号输出的哦,接点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如果是接点输出,把输出信号去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就可以了,这种方式不是很好。最好是模拟量输出,你搞个恒温控制就可以了。跟恒压供水原理一样,相当好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工艺有要求的话,加个PLC,做个模拟量运算什么的,效果应该都能实现

网友E:
已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决定你用的电动执行器是接收的什么信号,温控表和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F:
选用4-20MA的温控器,使用变频器的PID 功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