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绝对值码器的接线

楼主(2008-11-26):
大家好,请问绝对值编码器用并行连接时,是如何与PLC连接的?是否直接接PLC的输入点?数值是怎样获取的?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与PLC的接线,对于各种PLC 都通用的,有并行输出的进PLC的开关I/O,RS485输出的进通讯口,4--20mA输出的进模拟量口,还有总线型的如profibus-DP的进总线专用模块。还有一些输出对PLC不是很通用的,需专用接口,不介绍了。

其中,并行输出的,多少位的编码器就有多少根输出信号线,分别连接PLC的开关点,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一般欧系的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是推挽式输出的,可以连接各种PLC,而日韩系的编码器,大部分是晶体管输出型或电压输出型,一般只能接日系的同极性PLC,如接欧系的PLC,可能不匹配,即使有连接上的,也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信号的不稳定。并行输出的信号大部分是格雷码或格雷余码,进PLC后用GBIN 指令或自己逻辑异或解码为纯二进制码,再计算。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可以供应上面介绍的各种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而并行输出的是欧系的推挽式输出,可直接连接各种PLC,欢迎来电询问:021-36320992

网友B(2009-09-05):
                                                                   可以借鉴

网友C(2010-06-02):
长春博辰光电为您提供绝对式编码器,绝对式空心轴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以及高精度编码器,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电话:0431-81159804

手机:15843082315

传真:0431-81159791

联系人:高先生

网址:www.ccbochen.com

网友D(2011-07-24):
威海华控电工为您提供绝对式编码器,绝对式空心轴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以及高精度编码器,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电话:0631-5753237,手机:18606310034,联系人:楚经理

网友E(2012-09-20):
华南地区海德汉总代理,有需求可联系Q243672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