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DCS稳定性的问题剖析

楼主(2008-11-26):
1环境
环境对于产品来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环境从各方面使产品性能劣化,如温度、生物和污染物破坏表面保护层;风沙、尘埃和生物剥蚀产品表面;振动冲击造成应力腐蚀;大气中的盐和其他污染物引起或促进化学腐蚀;温度、湿度使电子元器件受损,产生绝缘击穿,接触器不导电、电阻值改变和电性能变坏等。就DCS系统而言,影响DCS部件寿命的要素主要包括温度、湿度、灰尘、腐蚀性气体四方面。
温度方面:
高温对电子产品的影响包括CPU死机、绝缘性能退化、元器件损坏、材料的热老化、低熔点焊缝开裂、焊点脱落等。温度升高电阻阻值降低,高温会降低电容器的使用寿命,高温会使变压器、扼流圈绝缘材料的性能下降,温度升高会使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迅速增加,导致集电极电流增加,又使结温进一步升高,最终导致组件失效。

对于暴露于低温环境的设备,会改变其组成材料的物理特性,因此可能会对其工作性能造成暂或永久的损害。在考虑高温低温的同时还要考虑单位时间(通常为每分钟)的温度变化不能太大,否则容易造成结露和产品物理特性改变。
湿度方面:
湿度会影响设备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还能在设备上引起凝露,电气绝缘和隔热特性变化引起电气短路;表面潮气与外来附着物相互作用,加速化学反应,产生腐蚀层,加速金属的氧化和或电蚀。
灰尘:
灰尘通常划分为两类,导电性和非导电性,冶炼厂、焦化厂这类的环境粉尘通常含有导电物质,危害性较大。普通粉尘在干燥的环境下危害相对较小,当空气湿度较大时容易造成腐蚀、短路、接触不良等现象。同时灰尘会妨碍设备散热,从而导致部件温度过高损坏。
腐蚀性气体
腐蚀气体的测定通常针对金属而言,金属腐蚀实际上是一种主要受腐蚀性气体腐蚀所引起的化学反应,并且热量和湿度加速了这种化学反应。湿度在50%以上时会加速腐蚀过程,在电子元件局部位置上形成“导电溶液池”。这些微型“导电溶液池”会吸收腐蚀性气体,变成电解液,一方面电解液可能会造成短路,另外在这些位置会生成结晶并会形成电镀层。如果湿度超过80%,不管污染程度如何,都会发生腐蚀损坏。
对于电子设备来说,腐蚀被定义为由于与环境发生反应所造成的金属母材变质的过程。更具体说,腐蚀性气体和水汽渗入并接触金属母材,造成各种化学反应物的堆积。随着化学反应的继续,这些腐蚀反应物会在电路上形成绝缘层,从而导致热态故障或者短路。同时还会发生点蚀和金属损伤。通常有两类腐蚀性气体,它们是电子设备发生腐蚀的主要原因,酸性气体,例如氢化硫、氧化硫和氧化氮、氯气以及氟化氢;碱性气体,例如氨。
2前期系统设计、安装施工(安全栅,接地问题,网络连接问题,防雷)
DCS系统的整体稳定性还和项目前期的设计和安装施工有关系,现场信号在进入DCS系统之前增加安全栅和中间继电器会提高整个项目的投资,但是会提高系统硬件的安全性,防止现场强信号串入DCS,损坏卡件;接地系统和网络及设备的安装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通讯稳定性,同时,为了保护整个系统硬件,尤其是通讯相关部件,一定要做好防雷。冗余电源的供电方式,一定要对每个电源单独供电。
3 系统的维护(普通巡检和定期检修)
为了更好的保持DCS系统的原有性能,需要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维护,主要包括普通的巡检和定期检修。日常巡检会针对系统的报价信息进行及时处理,防止故障扩大化,而有计划的定期检修,会更加全面的掌握系统运行状态,彻底消除系统故障隐患,保证系统长期稳定可靠地运行。
4 现场维护工作师针对故障问题的误操作
造成DCS故障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与现场维护工程师的维护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针对现场出现故障的处理,有很多工程师会发生误操作,导致损坏系统卡件或者把故障扩大。
5 外界应力(振动、碰撞、静电、电磁干扰、雷击等)
外界应力也是会导致DCS故障的原因,主要包括振动、碰撞、静电、电磁干扰等。振动和碰撞在DCS控制室通常不会发生,静电、电磁干扰和雷击是DCS电子部件的巨大杀手。 针对静电,我们在对系统卡件进行操作时需要佩戴防静电手环,或者在操作前先摸一下机柜外壳释放一下静电。电磁干扰主要由变频、无线设备或其它强电设备造成,要注意进行屏蔽。针对雷击,需要对系统的部件做好接地工作及安装其它防雷部件。
6 软件方面:(系统安全,系统组态修改规范化操作,系统备份,系统硬件状态诊断)
随着系统开放性的增强,给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注意,体现在操作系统平台的安全性、计算机外设接口的防护等方面,操作站及服务器尽管操作方便,但安全性问题也比较突出,操作员权限设置要规范,使用U盘、光盘等数据设备要注意病毒防治

楼主:
一定要记得不要用U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否则感染病毒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记得不要用U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否则感染病毒就麻烦了。

恩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