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220V与线圈380V的接触器

楼主(2008-11-26):
线圈380V的接触器接在控制回路220V的系统中,按下启动按钮,不吸合,直接将接触器的动触点按下吸合自保,按下停止按钮动作正常.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线圈的保持功率远小于吸合功率

网友A:
所谓的线圈节能器就是吸合瞬间提供大功率,延时后提供小功率保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的保持功率远小于吸合功率

楼主:
明白了,动作电压要高于保持电压

网友C:
呵!呵!380V的继电器只用220V,当然不行了。电压达不到要求。

楼主:
是的,直接启动不行!

但是强行按下接触器后吸合自保没问题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磁路欧姆定律就能说明.

网友E:
380V的继电器只用220V,当然不行了。电压达不到要求。你电压低了你按下去有外力当然能吸合了。其实就是吸合的力量小^_^

网友F:
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吗?

网友G:
好像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当然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380V的线圈通220V的电,启动不行但能自保这还不是问题吗?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吸合是要达到额定电压的85%,你380的线圈用220,肯定吸合不了;

你的启动开关和接触器的一个辅助常开触点并联,然后跟线圈串联的吧,这样的话你按下接触器的机械触点,线圈经过辅助常开触点带了电,自然就自锁了;

停止按钮是跟接触器的线圈串联的吧,你按下停止按钮,线圈不带电了,自然就复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吸合是要达到额定电压的85%,你380的线圈用220,肯定吸合不了;

你的启动开关和接触器的一个辅助常开触点并联,然后跟线圈串联的吧,这样的话你按下接触器的机械触点,线圈经过辅助常开触点带了电,自然就自锁了;

停止按钮是跟接触器的线圈串联的吧,你按下停止按钮,线圈不带电了,自然就复位了啊。

网友I:
  我也有过 个问题  但你的接触器时间是用不长的哦

  很容易就会烧 了的 小心哦

网友I:
 这种实验少做一点不然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过 个问题  但你的接触器时间是用不长的哦

  很容易就会烧 了的 小心哦

网友J:
又学习了,谢谢楼主及各位的师傅的回复,我得努力打好基础

楼主:
停止按钮是跟接触器的线圈串联的吧,你按下停止按钮,线圈不带电了,自然就复位了啊。

网友K:
最后的结果就是:线圈烧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线圈节能器就是吸合瞬间提供大功率,延时后提供小功率保持。

网友M:
常识问题、、、、、、、、

网友N:
380V线圈用220V电压,其电磁吸力肯定小于弹簧的拉力,所以吸不动,你按下后,它能吸住,但不一定能保持住,万一松脱线圈就会烧,小心点。

网友O:
吸力不够

网友P: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的问题

网友Q:
这个朋友为什么线圈380V的接触器  要用22V去控制呢 这样很危险的 可能会导致触点之间放电  然后将2个触点烧毁

熔接在一起 这样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 断不开接触器  那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朋友为什么线圈380V的接触器  要用22V去控制呢 这样很危险的 可能会导致触点之间放电  然后将2个触点烧毁

熔接在一起 这样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 断不开接触器  那就危险了

网友R:
你用过双控制线圈的电磁阀吗?

用过就知道原理!

大功率启动,小功率保持

网友S:
用220来当380用,本来就是不行的,依外力让它吸合,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T:
那样子是肯定不行的。你先找本电工基础看看。

网友U:
我也遇到国这样的问题。接触器吸和时靠外力。吸合之后能保持吸合状态。这样用很不稳定。

网友V:
磁路欧姆定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空隙的存在,动作电压要高于保持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V:
磁路欧姆定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空隙的存在,动作电压要高于保持电压 .

网友W:
时间长了会烧坏线圈的

网友W:
这样操作有危险

在你按下动触点的时候小心电弧烧伤

网友X(2009-09-06):
请问哪位师傅能提供MZD1-100  380V线圈的绕线数据,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