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8-11-26):
请问大家250KW的风机自藕减压启动主电路的元件怎么选择及延时怎么设定

网友A:
看你的自藕启动变压器铭牌,上面有启动时间,按那个时间设定实验下。

网友B:
你的资料铭牌上有,找lr等字样,有对应的设置公式!

网友C:
可以买装好的柜呀,时间可以实验,看多少秒电流降下去就设定为几秒

网友D:
没用过,等待高手解答,好学习一下。

网友E:
启动时间看电流降到最小直的时间来设,初次可以大些,要看电机和负载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