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3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为什么我在安装PLCSIM_V54的时候会出现 No SSF files found  然后就退出安装画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安装里面的应用程序即可,不要装外面的

网友B:
将安装文件拷贝到任意磁盘的根目录下直接安装,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啊,就是不能在中文目录下啊

网友D:
原安装文件不能用中文作为保存名字,否则不行的,你是不是用中文名字啊?该为英文是是?

楼主:
装成功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