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报F0022 硬件故障

楼主(2008-11-26):
西门子440报F0022 硬件故障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功率组件故障:

具体查一下接地是否有故障

I/O板是否正确插入

有制动斩波器的查下是否有短路

以上3项都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负载和负载连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是个新手 请问大哥接地故障和制动在勃起怎么检查啊???

网友B:
查下驱动部分,特别是TLO84机器外围电路,13056660695

网友B:
制动在勃起?有点搞笑

网友C:
你应把故障说明些,是上电就报F022呢,还是启动报,或在升速过程中报,故障点都不一样,.

网友D:
是上电就报F022啊 请教大哥怎么检测啊 ?有详细的方法更好

网友E:
用久了,内部受潮或有灰尘,拆开来检查下。

网友C:
上电报,先排除接触问题,不行换那两个084C

网友F(2009-09-10):
请问F022 ,在加减速过程中报,故障点在那里呢??

网友G(2016-09-11):
新手,努力学习中,垃圾贴和精华帖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