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扩展模块的地址

楼主(2008-11-26):
FX的扩展模块的地址怎么辨认,如果CPU后面连接了几种模块(扩展单元,扩展模块,模拟量模块)比如:FX2N-16MT后面依次连接FX2N-32ER,FX2N-2DA,FX0N-8EYR.那在使用FORM和TO指令的时候32ER和8EYR占用模块地址吗?还是就2DA的地址是K0,32ER和8EYR的X和Y的地址是接着16MT后面延续?

网友A:
接着的,后面延续

楼主:
对:剑舞落英 关于

接着的,后面延续

内容的回复:那读2DA时的地址是K0对吗?

网友B:
对:剑舞落英 关于
接着的,后面延续

内容的回复:那读2DA时的地址是K0对吗

网友C:
扩展单元,扩展模块不算特殊模块,只是通常的I/O点

网友D: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数控电池 仪器仪表电池 伺服电缆 PLC锂电池 三菱PLC 欧姆龙PLC AB电池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网友E:
接着的,后面延续 比如:Y20----Y27扩展之后就是Y30----Y37,输入也一样

网友F(2008-12-31):
特殊模块占用那Y20----Y27,Y30----Y37,输入也一样作什么用?      还有就是FX-24EI决定着特殊模块的首地址怎么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