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26):
公司里的6SE70的变频器,从图纸上图,绝对只通过profibus给定的参数,而我通过面板查看参数是发现 参数P368 设置的是1,从模拟量与端子给定,应该是6啊,走profibus  还看了个p100参数,是4,带测速的矢量控制,这是没问题的..

1.是不是有什么权限,只能通过drivemon 看参数,

2.查看参数时,进p100 时,现出现一个 \001 然后是4  请问\001是什么,是不是权限啊

楼主:
参数都看了,其它的都是正常的,就是P368参数,频率来源给定,

我看了图纸,明显只有是profibus给定,是不是这个参数设定是 模拟量与端子给定,,,从profibus通讯给定的频率也是可以给出频率的啊

网友A:
P100--i001=4是控制模式之一的速度控制

P368=1默认值,给定来自PROFIBUS通讯

楼主:
P368=1默认值,给定来自PROFIBUS通讯 ?????

的我看的6SE70的变频器说明说上写的是默认值,从模拟量与端子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