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和欧姆龙CS1G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26):
有一台25吨的门座起重机,各机构采用欧姆龙CS1G的PLC和profibus-dp总线通讯协议控制变频器的运转,触摸屏是PRO-FACE的GP系列和PLC通讯以实现故障报警和监测等,目前设备在安装调试中,除了触摸屏与PLC不能通讯外,其他一切运行正常,目前触摸屏与PLC不能通讯,所有的触摸屏通讯程序都不能传输到PLC中,我非常着急。求助高手赐教?

网友A:
报什么错?你的通讯设置?

网友B:
GP上设置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C:
检查GP上的PLC设置是不是有这个型号

网友D:
建议 1,你的通信的地址或者拨码开关是否调整好了

2,你使用的PRO-FACE的编辑软件中有没有和OMRON串行通信的设置

3,你的连接的RS-232或者485线是否正确连线

网友E:
1.拨码必须保证1.5.7.8处于OFF状态;

2.协议选择SYSMAC CS1 ;   PLC上选择HOST LINK ;通讯参数: 115200  , 7  , E , 2

3.楼上的当然是232方式了;

4.电缆 :

网友F:
楼主,有机会可以参阅www.hornerchina.com.cn   www.hornerjiang.com.cn    www.hornerchina.com

美国Horner浩纳尔 OCS   其特点就是把PLC、人机界面、I/O输入输出、网络等集成为一体化,即避免了PLC和屏连接爱出问题,同时让你的操作更方便、更精确、更低成本!  OCS产品用在起重机上使用很多,深圳的码头、港口机械等都使用上了OCS产品! 需要技术资料或支持请致电我们!

美国Horner 中国华南区运营中心  13826599051蒋先生   hongsheng.jiang@hornerchina.com.cn    hornerjackie@163.com

网友G:
通讯两边设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plc内插版里边设的和屏里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