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8-11-26):
三菱PLC型号是FX2N-32MT,故障如下:机器运行一小时左右,CPUE灯亮,关机,再开机又可正常运行.开机运行多长时间后出现故障,时间不一定,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几分钟.有谁知道会维修的请告知或回贴我的手机:13958717891 QQ:649171616

网友A:
可送三菱维修处检测一下;

网友B:
清除程序后重新写入。

网友C:
外部的三线的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问题,一般是内部电源在温度和线路干扰时造成的故障。

网友D:
是不是其它信号干扰

网友E:
这应该送到三菱的维修点检测下了

网友F:
我这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