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三相平衡问题?

楼主(2008-11-26):
三相平衡问题?
民规3.5.5 单相负荷应均衡分配到三相上,当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量小于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容量的15%时,应全部按三相对称负荷计算;当超过15%时,应将单相负荷换算为等效三相负荷,再与三相负荷相加。
对民规此条不理解,“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量”、“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容量”分别指的是什么?那个15%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如L1相是3.6KW,L2相4KW,L3相5KW,这样三相分配超过15%没?总负荷是3.6+4+5=12.6kw还是取最大功率相5*3=15KW?
当既有单相负荷又有三相负荷是又怎样计算?
这条规定是不是只针对既有单相又有三相负荷的?
还有一般情况下是怎样去平衡分配三相的?L1L2L3一直写下去,然后把各相加起来,总的看接不接近,再细节调整?或把全部负荷加起来除以3,然后去凑每相接近于这个平均数?

楼主:
大家都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想学一下,看看有没有高手,呵呵,多留意一下这个帖子,高手快来回答啊!

网友B:
主要是为了电流尽可能平衡,让设计的人根据电流的最大误差选择导线的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电流尽可能平衡,让设计的人根据电流的最大误差选择导线的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