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8-11-26):
西门子200在硬件组态是,只需要选择好CUP,可是如果我要带扩展模块访怎么设置呀.

网友A:
不需要设置,

把需要扩展的模块连接上,CPU会自动识别.不同的CPU所能带的模块最大数量有限制,请查手册.

网友B:
看看说明吧,不需要设置的啊,地址都是排好的

楼主:
知道了。我也只是临时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