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高手!!!!!!!!!!!!!!!!!!!

楼主(2008-11-26):
前段时间,我到外地见到这样一个自藕降压启动柜,250KW的锅炉引风机,他的柜内选择的接触器分别是

630A,     400A.   100A          启动是用后面两个接触器,  因为是新装的设备,后来听说他们调制的时候,那个小的

接触器烧了。大家讨论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接触器选小了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A:
他是为了省钱,把变压器端的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B:
接触器选的太小.

网友C:
不按标准做是不行的,小了。

网友D:
选这个接触器是什么标准?应该注意什么?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E:
自藕降压启动,好几种电路,共同存在,各有优缺点。是哪种?

网友F:
主要是接触器选的太小.

网友G:
先计算好负载大小需要多大的电流,再在其上加一定余量,像LZ说的情况接触器肯定小了

网友H:
星三角减压启动,还有其它的接法么?学习。

网友I:
还须考虑降压比例。85%?70%?50%?

网友J:
400A接触器偏小了,如果电机带负载启动那电流可能会达到近1500A,启动接触器应该选用630A,星点选用160A

网友K:
接触器选得太小了,可选项个200A的,这样保险。

网友L:
自藕降压启动要考虑启动转矩大小 , 转矩大小决定自藕降压启动电压抽头比,再计算启动电流大小。选择接触器

网友M:
起动接触器选的太小了,起码要200A的。

网友N:
接触器小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要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超动的时候是星点的接触器先吸合,还是起动接触器先吸合,如果起动接触器先吸合,星点后吸合的话,那就相当于起动电流直接由这个100A的接触器来承担,正常的电路应该是星点先吸合,然后起动接触器再吸合,这样这个起动电流一下就加到这大接触器上了,你先看看电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