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零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断零的问题
在电气设计规范中提到:多极电器所有极上的动触头应机械联动使它们可靠地同时闭合和断开,仅用于中性
导体的触头可以在其他触头闭合之前先闭合,在其他触头断开之后才断开。
请问为什么要如此?

网友A:
为了安全。。。。。。

楼主:
回答的这么简单啊?????????

没明白

网友B:
中性导体一般用于保护和安全,这与拆接地线时先拆设备端,后拆接地端类似。

网友C:
一般是不断开的,既然要断开,就加了这句话,以保证工作时是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导体一般用于保护和安全,这与拆接地线时先拆设备端,后拆接地端类似。

好象有点道理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提到过多极空开有这特点,但偶看了一下偶那里的空开,都是中性导体的触头是直接连通的,这样有利有弊。

弊在于总中性导体有断路情况时有隐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性导体一般用于保护和安全,这与拆接地线时先拆设备端,后拆接地端类似。

网友E:
这问题还没探索过,有更专业的回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提到过多极空开有这特点,但偶看了一下偶那里的空开,都是中性导体的触头是直接连通的,这样有利有弊。

弊在于总中性导体有断路情况时有隐患。

请说详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不断开的,既然要断开,就加了这句话,以保证工作时是接通的

说的有道理!

网友G:
        楼主提出的多极电器所有极上的动触头应机械联动使它们可靠地同时闭合和断开,仅用于中性导体的触头可以在其他触头闭合之前先闭合,在其他触头断开之后才断开的问题,其目的就是你的题目:防止断零。例如某一三相四线系统,负荷分配极不平衡,采用四极低压断路器,合闸时中性点触头若滞后或分闸时中性点触头先断开,则此时系统会暂时处于断零状态,各相上的电压将按其各自的阻抗分配,其可能出现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断零,只用三极断路器,即系统中中性点是不能断开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案啊!

好象明白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提出的多极电器所有极上的动触头应机械联动使它们可靠地同时闭合和断开,仅用于中性导体的触头可以在其他触头闭合之前先闭合,在其他触头断开之后才断开的问题,其目的就是你的题目:防止断零。例如某一三相四线系统,负荷分配极不平衡,采用四极低压断路器,合闸时中性点触头若滞后或分闸时中性点触头先断开,则此时系统会暂时处于断零状态,各相上的电压将按其各自的阻抗分配,其可能出现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断零,只用三极断路器,即系统中中性点是不能断开的。

网友H:
又学习了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断零,只用三极断路器,即系统中中性点是不能断开的。